请教JEET W1耳机充电问题,2秒钟立马跳成蓝灯

楼主(2020-10-15):
JEET W1插上电源充电显示红灯(充电状态),刚刚2秒钟立马跳成蓝灯(充满电显示蓝灯),开机也开不了,也找不到地方修,虽说不是好耳机,用了一年多,想再坚持一段时间的,想拆下来看看,也找不到口,致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锂电池寿命到了? 一般装在充电口附近,这种耳机常见是卡扣式的,找缝呗,找到了用拆机塑料片或者你指甲够厚都可以试试划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