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利用单片机驱动mos管,进行加热,这样可以吗

楼主(2020-10-15):
file:///C:\Users\cwc\Documents\Tencent Files\1558075269\Image\C2C\R0}$([S0IIJLW)_ROX_7]%J.png
初学者,想利用单片机控制mos管进行加热器加热,电路这样设计可以吗?
如果不行,还请大佬指教,我这个电阻要用多大啊

网友A:
这是用MOS管制造短路来烧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MOS管制造短路来烧电源吧?

啊这,有点不懂,请问大佬要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MOS管制造短路来烧电源吧?

啊哈哈哈

网友:
开始炸管表演

楼主:
请问大佬。这个要咋改,不太会

楼主:
要咋改,不是很清楚,谢谢

网友:
要这样接的

网友:
mos管是电压控制型器件,输入电流很小,2个1K的电阻分压,mos管栅极高压有多少伏?IO口5V分压下来才2.5V,mos管能完全导通吗?mos导通后,12V和地不是直接短接在一起了吗???

网友B:
电路图不对,开通就冒烟,单片机一般io口5v 3.3v 如果不考虑高频高速的问题(非pwm),就是单纯的高低电平输出是可以驱动低vgs-on 的小功率mos的,例如8205之类的,大功率直接驱动不行,因为vgs-on 大概10v以上才可靠开通,单片机需要加一级驱动。另外你的图不光输出有问题,输入俩1k分压后连8205之类的都不能可靠驱动了,r5取值要远大于r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不对,开通就冒烟,单片机一般io口5v 3.3v 如果不考虑高频高速的问题(非pwm),就是单纯的高低电平 ...

x谢谢大佬指出问题,那我r5,r1要分别取多少合适啊,一级驱动,是加一个三极管上去吗

网友:
觉得低压用P结MOS比较好。

当然图是错的楼上已经指出了。

网友:
8楼电路改过来了,单片机直接驱动SI2312,那两个电阻都不要也可以,IO直接接SI2312的G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x谢谢大佬指出问题,那我r5,r1要分别取多少合适啊,一级驱动,是加一个三极管上去吗 ...

r1可以不动,r5 10倍以上,10几20k都可以,如果大功率mos需要前级驱动,用三极管就可以,三极管10v以上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可以不动,r5 10倍以上,10几20k都可以,如果大功率mos需要前级驱动,用三极管就可以,三极管10v以上供 ...

明白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x谢谢大佬指出问题,那我r5,r1要分别取多少合适啊,一级驱动,是加一个三极管上去吗 ...

反正我做低功耗时R5取得1M,当然了是低频的开关。。

网友:
炸电源高手!!!

网友:
你这图有问题啊,mos管控制的话,怎么也该串联成一个回路啊,你的图mos的d和发热管是并联在一起的,互不关涉啊!!

网友:
R5用10K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x谢谢大佬指出问题,那我r5,r1要分别取多少合适啊,一级驱动,是加一个三极管上去吗 ...

不用加一级三极管,实在要加也是加光耦。现在很多MOS管都是2.XV就完全导通了,选择好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