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自制的LM317可调电源。

楼主(2020-10-15):
空载电压最高正好是16V,最低1.2V。这个电源是用的小P4电源外壳,变压器用的是老收录机上拆的交流14V的变压器。317板子是买的套件,整流滤波部分用的还是原来老收录机上带的一块小板。可调电位器用的多圈的。风扇和表头单独接了一块小的DCDC调压板,风扇改成向内吹风。问一下大家这个电路扩流了吗?为什么输出3A了都没有保护。用的1欧水泥电阻测试了一下,电流超过2A再往高调电压的时候感觉变压器都过载了,这个时候单独供电的风扇转速都开始变慢了,可是到3A还没保护,这时候再怎么往高调都只能是这个电压和电流了。板子上的自恢复保险我用的是XF160,1.6A的,原来套件带的是xf110,1.1A的保险。为什么失灵了?和风扇有关系?另外这个变压器功率大概有30W?求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空载最高电压16V

空载最高电压16V

空载最低电压1.2V

空载最低电压1.2V

水泥电阻做辅助最高

水泥电阻做辅助最高

这块板子没有装整流滤波

这块板子没有装整流滤波

风扇上的小板是单独的DCDC

风扇上的小板是单独的DCDC

整流滤波板子在变压器后边我就不拆了

整流滤波板子在变压器后边我就不拆了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我也想做个可调电源,但是手头没有LM的开关电源

网友A:
分析啥呀,你想想深水宝的元件,买个正品317换上

网友B:
没有多抽头的变压器玩317就是在找虐…折腾了十几年因为没有多抽头的变压器,没有大功率的扩流管子…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多抽头的变压器玩317就是在找虐…折腾了十几年因为没有多抽头的变压器,没有大功率的扩流管子…放弃了 ...

要大电流当然不能玩这个了。低压差小电流还是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啥呀,你想想深水宝的元件,买个正品317换上

正品LM317有什么好处吗?我这个电路应该是没有扩流就上3A没烧管。难道我这个是LM350T打磨的?感觉我这个电压挺稳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大电流当然不能玩这个了。低压差小电流还是可以的啊。

你变压器没有抽头有啥子低压差可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变压器没有抽头有啥子低压差可言啊…

我变压器14V的,也不是28V的,这还不算低压差吗?难道就做个1.2-12V的还得找几个抽头的?也不扩流这就够用了。想要效率高为什么不用开关式的?线性的这个电压就可以了吧!

网友C:
请仔细阅读手册:

看到了吧,TO-220封装的,是T封装的,当输出与输入压差<15V时,最大保护电流是3.4A,没毛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仔细阅读手册:

谢谢科普,那我的自恢复保险为什么没起作用呢?XF160不是应该1.6A就保护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科普,那我的自恢复保险为什么没起作用呢?XF160不是应该1.6A就保护了吗? ...

这个,恐怕也要查阅XF160的厂家手册,才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