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手电钻

楼主(2020-10-15):
博世代理买的手电钻

皮裂开准备重新接一下

皮裂开准备重新接一下

外壳图

外壳图

内部图

内部图

电机图

电机图

网友A:
把线抽出来点套热缩管,稍微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抽出来点套热缩管,稍微长点

里面断了要重新接

网友B:
这个好解决。固定螺丝拧下,把线抽进去一节剪去脱皮部分重新焊锡就好了。这手电钻里面这么脏呢,清理下重新上锂基脂延长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解决。固定螺丝拧下,把线抽进去一节剪去脱皮部分重新焊锡就好了。这手电钻里面这么脏呢,清理下重新 ...

专业

网友:
我的一个转子坏了,售后180维修的,现在天天放库房了

网友:
线皮材料质量不行,我的一个原装博士手电钻是那个夹头钥匙便携环没用多少次就断了,比较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