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光透视系列二:垃圾手机充电器,光耦高清透视照!原来你是这样的光耦!

楼主(2020-10-15):
待拆解设备:垃圾手机充电器

距上一次发X光透视拆解已经好几个月了,这次再来透视一个垃圾充电器,里面的光耦原来是这样的,上次透视的是光耦的背面,这次给大家奉上光耦正面照!

上一次X光透视拆解!(网卡,充电器)

很垃圾的充电器

好简单,下面上透视照片

透视全图

左上角的光耦正面照片

放大N倍看看(注意看中间的发光器和受光器),就是个红外二极管

电源IC

电解电容

变压器

多曝光一下

电解电容

放大

最后放上一个CF卡的透视照片

这个没有什么看的哈!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这个分辨率还是挺高的,绑定的金属丝都很清楚

网友B:
我去,这是什么设备,电路板的小内内都被你全透了

网友:
楼主你在哪上班,会有这么黑科技的设备

网友:
这下牛屎无处可藏了!

网友:
有意思,电路板的小内内都被你全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这是什么设备,电路板的小内内都被你全透了

专业X-ray设备,用来透视电路板焊接和一些组装工艺要求比较高的等等一系列应用场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辨率还是挺高的,绑定的金属丝都很清楚

没有上一次用的设备精度高,上一次X透视链接在上面

网友C:
设备不错,想搞一台,大约要多少钱呀

网友:
如果把电容换成台系或日系,在10年以前这种充电器算的上是高质量的东西了,社会在进步,现在只能算山寨了

网友D:
一加几来着,不是也能透么,后来更新系统封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备不错,想搞一台,大约要多少钱呀

百八十万而以,小意思,玩玩嘛,

网友E:
看到厉害的了,话说这个设备和安捷伦5DX 哪个成像更牛?
5DX可以像CT那样切片来看不同高度的切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不错,想搞一台,大约要多少钱呀

起步价就是几十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厉害的了,话说这个设备和安捷伦5DX 哪个成像更牛?
5DX可以像CT那样切片来看不同高度的切面 ...

那是倾斜视角吧!固定PCB后进行倾角透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加几来着,不是也能透么,后来更新系统封掉了

一加是红外,这个是X光,两种不同的光哈!

网友F:
建议再多放点,我想看Micro SD卡(简称手机存储卡)/SD卡/黑胶体U盘的透视图

网友G:
我想知道X光透后会对设备造成伤害就是说会缩短寿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知道X光透后会对设备造成伤害就是说会缩短寿命吗

这跟X光剂量强不强有关,就工业用的不会对电子元件造成寿命影响!比如宇宙中的X射线那就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再多放点,我想看Micro SD卡(简称手机存储卡)/SD卡/黑胶体U盘的透视图

这个参考本文最后倒数第二三张就是CF存储卡的透视,其实闪存在X光下没有什么显示的!倒数第三张左上角芯片就是闪存(1GB),那个闪存介质直接就被穿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