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又上当了,德国樱桃键盘。德系精工。就这么差吗,天天上当,没完没了...

楼主(2020-10-15):
听网友的。入了一个德国产的轴的机械键盘。收到后。太差了吧。这也是德系。还好。
大家看看我是不是又上当了。
德国樱桃键盘。

好差啊。外壳村质就油光。和山寨的差不多
键盘接口镀金都没有,太差了。

上架,薄又轻。偷工减料的货。

然后打开,键盘也没有防拉扯设计。唉,太惨了。

主板上好多毛刺,山寨的吧。

再看看轴。樱桃黑轴。

轴这做工也太差了吧。轴体上都有毛刺,都不平滑。和儿童玩具一样的。
我的钱啊,就这样打水漂了。
求安慰。。。
来了。。

这个轴多年了,都不生锈。铜片雪亮的
触点被我剪断了。剪之前是没有任何氧化的。
外包装上有德国原装的字样。

总结:这个键盘国内组装生产。做工很差。但是轴体却用是德国原产,多年下来都不曾氧化。
现在新出的樱桃轴可能是国内生产的。质量大不如以前了。
同时,国内的双飞燕光电轴。凯华 佳达隆 ttc等厂家高端开关也做工用料很好。
买了十颗佳达隆的轴在路上了。过几天拆它
大总结。最近穷玩键盘鼠标。我知道。当烧一个东西的时间,就会冲动,不停地买,买。买。
万把块钱轻松就没有了的。虽然最近炒期货赚了不少钱。但我还是克制住。
我又会修理,所以。买的鼠标全是9新左右,坏一个键的。这样的便宜。我修复好试试手感。买了几十个。试用完后。总结就是。
买鼠标,首先选买罗技。g500系列。小手g102或gpro系列。gpw等。gpw太贵。我也没有买。其它罗技几乎能买到的型号都试过了。
再就是雷蛇。雷蛇的价格比罗技总体便宜。同价位的做工用料却要稍强。性价比高。
再办工鼠标,可以 试试微软的人体工学无线鼠标。个人认为手感比罗技雷蛇都更好。

关于键盘。优秀的键盘,比如微软的。可以和机械键盘比手感的。有很多手感好的薄膜键盘。
机械键盘的优点太多了。响因速度更快。也有人喜欢打字冬冬的声音。
手上有好几把机械键盘和薄膜键盘,薄膜键盘还是全新的。但是用过机械键盘就不会再去用薄膜键盘了。
关于维护。薄膜键盘天生不好清灰尘。我又不喜欢键盘太脏。用久了接触的地方不良或薄膜电路接触不好,无法维修。
这是小事,买新的就好了,关键是用习惯了的型号,可能停产了。。。。。
换一个又不好用。。
机械键盘对会拆机用铬铁的人来说,很好维护。清理灰尘。换轴都轻松。
穷玩。穷开心。体验折腾的快乐

楼主:
大家先喷,小心哦,这可是真正的德国好东西。上面我故意吐槽的,故意引大家上当的。大家先喷喷,我等30分钟后晒其它的图,大家就懂了。
这东西。国内做不了这么好,达不到这水平。

网友A:
真以为是德国产啊,都是made in china

网友:
迷信德产只能说国人的自卑感到现在还没消除,就一个注塑件+插梢弹簧结构有什么国内达不到水平的,樱桃轴我又不是没用过,900买的K70青轴照样两年臭轴,纯吹JB

网友:
没看错 最便宜的樱桃就是这做工。
只不过你这个买的是个二手的  键帽都打油了。
看绣渍  有点像是进了水 左下和右下两个焊点比较明显。
二手键盘买来主要是DIY的 ,自己换轴改灯玩,你这个嘛。。  扔了算了。

网友:
就是就是,连个二极管都没有,不能无冲。为了省钱居然还去掉了定位板。哪有这样的?

网友:
3800吧,我手头有两把,一把红轴,一把黑轴,黑轴我给改成热插拔改插银轴了,别看外壳软,这键盘真好用。
二手的3800,因为外壳软,实在不像高端的样子,成色差的二三十块,成色好的七八十块钱,跟收大白菜似的随便收。
拆轴都赚。
又廉价又好用的键盘不多,3800就是那不多的少数里的。
虽然外形用料实在磕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先喷,小心哦,这可是真正的德国好东西。上面我故意吐槽的,故意引大家上当的。大家先喷喷,我等30分钟 ...

?????????????????
你能买到的绝大部分所谓德国的产品都是在中国制作的,一边拿着国内制造的东西一边说国内达不到这个水平,真是无知加可笑

网友C:
自己挖的坑,自己往下跳!

网友:
最垃圾的樱桃键盘就是他。无钢板,重量轻,脚撑没有防滑,放着打字都能平移。整过一把红轴剪线的,拆轴清洗加补焊盘,外壳改色,最后用了一回,80块卖了

网友:
这是国内代工的啊 定价和做工都是朝着低端来的 所以做工质量和手感都很差于原厂 玩键盘的都不承认这是樱桃的键盘 只有德国或是捷克产的才是原厂樱桃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以为是德国产啊,都是made in china

是的,我看得到,就是国内组装。但是轴,是德国产的。
现在新出的轴可能国内生产了。所以。臭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以为是德国产啊,都是made in china

这是国内代工的 做工质量和手感都很差于原厂 玩键盘的都不承认这是樱桃的键盘 只有德国或是捷克产的才是原厂樱桃键盘 但是说实话 黑轴手感还是不错的 无钢板设计配上纸壳电路板 有着谜一样的回馈感 手感还优于不少钢板键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看得到,就是国内组装。但是轴,是德国产的。
现在新出的轴可能国内生产了。所以。臭轴。 ...

深圳有组装的 去年有一批樱桃红轴翻车了 一百个里面会有三两个会有很大的弹簧声音

网友:
不要以为老外的东西都是好的,很多所谓进口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老外打个标然后高价卖给国人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你能买到的绝大部分所谓德国的产品都是在中国制作的,一边拿着国内 ...

德国产的我用过不少。知道差距。
最简单的,万用表。为什么论坛玩家就买进口的。
螺丝刀,大家用得多的是南旗的吧,的确不错,我也有。但是比之前德国产的还是差点。
电烙铁。很多师傅高价买jbc是不是傻啊。花几千买个铬铁。是不是真傻。
国内的不行吗?
还是用快克,安泰信的无知。
风枪。好多老师傅用德国大炮吧。安泰信快克一百多不香吗?偏偏用德国大炮。

个台灯,论坛几块钱包邮的护眼台灯不香吗?
为什么坛友还是很多买松下的。贵几十倍。也是傻吗?
松下的台灯也是国内生产的。真是傻啊,就该买9。9包邮的护眼台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挖的坑,自己往下跳!

现在生产的轴不同了,会生锈。老轴不会,
大家都拆过很多。见过十来年不生锈的微型开关吗?(除了强电路用的纯银触点开关以外)
国内的开关。华诺。欧姆龙。凯华。还有N多小厂的。都用一年就氧化了。

楼主:
你这个根本没有生锈。很多开关用一年两年就颜色暗淡。触点发黑。

网友:
讲个笑话,之前论坛里有个人看到有拆机械键盘的帖子就喷,对薄膜各种尬吹,然后拿自己99买的罗技廉价薄膜键盘和这款樱桃3800机械键盘做对比。
当时我就震惊了,他两块键盘刚好是我玩过的键盘里最烂的两块,毫无可比性。
99的那款罗技薄膜键盘,我那块2年不到大键位全部卡键,清理上油都没用,而且硅胶碗还破了好多个,最后扔了。樱桃3800我也是奔着原厂轴买的,轴的确不错,现在一个都没坏,但是它没有定位的钢板,而且键帽还是原厂高度,跟平的没区别了,还不是常见的OEM高度,加上我还买的是红轴的,打字和玩游戏那手感跟薄膜的差不了多少。

这是换了键帽后的,有一个键帽我记得改了轴心的位置
不然装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