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lightning接口是怎么定义的能直连对应usb接口吗

楼主(2020-10-15):
把lightning接口改成安卓接口,不知苹果的那八个触点是怎么定义的,应该怎么连安卓线。就想把转接线的苹果接头改成安卓的(圈里的那个)

网友A:
花几块钱弄个转接头不就完了...研究这个的时间都够买几个了吧....

网友:
干嘛要改啊,这个要专门的识别芯片的。。。

自用的话就剪了焊接。或者跟别人交换一下。。。苹果的数据线成本相对高。。。原装的不建议动。。。

网友:
如果非要研究买一个转接头自己拆开看看,
      1、Sa,Sb是信号接口,向iphone发送信号,告诉iphone现在是A面还是B面。另外lightning头有4中模块,如果是USB模块,Sb还担当了由iphone提
           供给外设电源的功能。
  2、D+、D-是USB的数据线,传输数据。
  3、Vusb是USB的电源线,给iphone充电。
  4、NC是为定义的脚,即暂时没有用到。
  5、GND是地线。
  而母座那边,是只有一面接触点的。
  母座那边,D+、D-和NC的脚会根据插入的是A面还是B面来切换成对应的接口。

MicroUSB 2.0线为4个针脚,各针脚定义如下,其中Vbus和GND用于电力传输,Data+、Data-用于传输数据

网友B:
又不是纯导线连接,lightning需要一个数字接口告诉设备现在插的是什么附件。苹果在垄断限制上面费了不少心思,为了你们的钱包,哦不,为了你们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几块钱弄个转接头不就完了...研究这个的时间都够买几个了吧....

自己研究比较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纯导线连接,lightning需要一个数字接口告诉设备现在插的是什么附件。苹果在垄断限制上面费了不 ...

我用万用表量的usb234引脚是直通lightning接口的,只有usb的1脚没有直通

网友B:
D+D-是直通的,VCC没有开启指令不能大电流输出,限制在十几ma。还有1个做作为通讯脚负责传输加密信息。你是要利用头还是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是直通的,VCC没有开启指令不能大电流输出,限制在十几ma。还有1个做作为通讯脚负责传输加密信息。你是 ...

一个转接线,手机转电视屏幕的。接头是苹果,想改成安卓的接头

网友(2021-02-01):
我有这种线几条。用在IMAC上连苹果电视的。

网友:
你手里那个 卖了 然后买个安装专用的转接线 你能倒赚不少钱 苹果的线改安卓简直暴殄天物 而且本身的线序就很复杂 还有识别芯片 改完估计也不管用

网友:
意思就是苹果头换成安卓头?那个简单啊,剪掉直接换安卓头就可以了,线序。+V   -D  +D. -V 安卓头里面没电子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