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老爸的华为mate10更换后盖

楼主(2020-10-15):
老爸的华为mate10不小心摔了

由于套着保护壳和贴着钢化膜,所以屏没事,
但后盖不知道怎么就裂成了这样

碎的好艺术,差一点就成了老釉冰裂纹的了

这个手机配置其实也不算特别老,也只比我的备用机P30PRO低个一代而已
不玩大型游戏,常见那些应用程序跑起来还是挺流畅的,
记得某网站搞了一个手机界的十大钉子户排行榜,mate9、10都在榜单里面

话说,它的屏幕现在看也挺不错的,虽然不是OLED的,也没有高刷新率,还是传统的LCD 60HZ的,
屏占比也没有那么极致,但感觉就是要比我的P30PRO还强很多
(一个2K屏 一个1080P的屏幕)

我都忘了是什么时候买送给他的了,查了一下保修期,换算了一下
应该是18年3月29号

后盖的裂了倒是不影响使用,但这个这么细碎,万一有碎片被挤压了,扎破了电池也不安全,
还是得换个新后盖才行。
查了一下去售后的价格将近300.虽然说手机当时是隔了半年等降价到3300入手的,还挺贵的
但现在已经过保了,MATE40也出来了,我爸这机子也不怎么值钱了,
像这样中配二手9新价格也就600-700左右,高配的不过也就1000左右
去售后那换后盖花个几百块明显就有点不划算了。

不过,自己动手换呢算是私拆过
又不能享受99元换原厂电池的服务。。。内心很是纠结

后来,还是决定自己去淘宝买后盖更换,电池的问题以后自己想办法好了

高仿单后盖+背胶才26元包邮,就订了一套
先拆掉原来碎掉的,除了后盖的泡棉双面胶,
手机的4个边角都有PP树脂胶加固,加上玻璃已经碎了,
拆的时候很小心,怕碎片掉到手机里面。反正也不是那么轻松
,怕黏回去贴合不好,光清理残胶就清理了十多分钟

拆下原装后盖上摄像头和闪光灯的镜片

原厂的双面胶太黏了,把后面的膜也一起带了下来

这个拉丝纹理原来是刻在玻璃上的,我一直以为是后面的那层膜的效果

新的后盖到了,开始以为背胶是单独的,原来早已经贴在后盖上了
把拆下来的镜片贴回去就可以了。、

其实只要买后盖玻璃和胶就可以了,不建议图省事去买包含闪光灯、镜片支架后盖总成,

因为原装的摄像头镜片都是人工合成蓝宝石的,里面还有防眩光的镀膜。拍照的效果才好,镜片支架上还有缓冲泡棉,
手机在跌落的时候,镜头不容易撞坏。而高仿后盖上带的镜片就是普通的玻璃,支架里面也没有泡棉,差别还是挺大的
而原装的闪光灯镜片周边也有金属框,波纹的纹理是印在背面的,外面摸起来是平的,
看起来非常精致,而高仿的要粗糙的多,暂时还没看到这么多细节

虽然后盖的双面胶还是挺黏的,但我个人建议还是照着华为原厂装配的那样,
这四个胶那都打一些B7000或者PP胶水加固一下
毕竟4曲面的玻璃还是容易翘起来

贴合回去,用风枪120°C稍微加热一下,

皮筋上下绑半个小时左右,胶水就压紧了

一分钱一分货吧,这个高仿后盖摄像头那一条拉丝纹理立体感没那么好
边角的丝印有点没印满,而且华为的logo下面那也少了一行字
但是玻璃的尺寸又还挺准的,没有翘起来

换了一个新手机壳,我爸的这手机一直都是套着随机自带的那个清水套,颜色都黄掉了
这次换了一个磨砂软边壳,要厚实很多,防护性应该很好,关键是四周的黑边,

刚好可以把后盖的瑕疵给遮住

手机虽然是64G的,我爸安装的应用程序不多,也不怎么拍照片啥的,剩下空间还是足够用的,

但我还是加了一张32G的TF进去,反正就装一张卡,另外那个卡槽空的,不塞张存储卡浪费了

另附:手机钉子户系列:
我爸之前用的iPhone6Plus: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1089
我妈妈的小米6: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591&extra=
我的iPhone6S::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44&extra=
我朋友送的iPhone6sPlus: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047&extra=
朋友的荣耀6Plus: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39083

网友A:
自己也想买一台高配全新的,可惜买不到了,听说这个手机对内存卡比较挑。

网友B:
不错,又能再战几年

淘宝买的壳什么材质,塑料还是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又能再战几年

淘宝买的壳什么材质,塑料还是玻璃

换的还是玻璃,这个手机后面是曲面的,塑料支撑强度不是那么好。
我买的时候搜了一下,没发现有塑料的,倒是我妈妈用的小米6的有那种DIY的塑料后盖

保护套还是塑料的,mate10 的保护壳貌似没几家在做了,只有这款我感觉保护的到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也想买一台高配全新的,可惜买不到了,听说这个手机对内存卡比较挑。 ...

是有点挑存储卡,太差的和太好的貌似都不怎么兼容。

网友:
同款还用着,4G内存小点了,老杀后台,准备双11换K30至尊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挑存储卡,太差的和太好的貌似都不怎么兼容。

不知道怎么判断TF卡晶圆的供货商?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的挑TF卡了!

网友(2020-11-20):
不错,可以的,动手能力。

网友:
可惜了原装后盖......过几天就会后悔的,所谓高仿的非常脆弱像鸡蛋壳一碰就碎,原装碎成那样有手机套正常使用其实一点都不用担心,比高仿强太多了,唉,可惜可惜......

网友C:
自己动手换呢算是私拆过
又不能享受99元换原厂电池的服务。
没有这个说法吧,我以前一台华为手机,自己换了后摄,后来也正常去官方售后61块钱换了原装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动手换呢算是私拆过
又不能享受99元换原厂电池的服务。
没有这个说法吧,我以前一台华为手机,自己换了 ...

有的,你看我上面发的截图,画框的地方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华为手机上自带的服务app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么一段话,详细就说明了。
自己拆过的还是可以去售后换电池,只是不能享受惠修一口价而已。我爸这台mate10如果以后在会员日去换电池,免除手工费后需要129左右。虽然不是99的特惠价了,但也还能接受。所以我才自己换的后盖

61的电池应该是台老型号的机器吧?现在华为的电池都接近100,老型号机子结构不一样,就算拆过也不会像这种玻璃后盖粘上去的那么明显。

网友:
我还在用着mate9Pro,好几年了,别的问题没有就是屏幕老化发红了。还是这种LCD的看着舒服屏,也很耐用,换屏也便宜。

网友(2023-05-16):
引用 网友A:
自己也想买一台高配全新的,可惜买不到了,听说这个手机对内存卡比较挑。 ...

不怎么挑,论坛优惠购买的卡试过能用

网友:
我虽然换手机了,但旧mate9依然保留(之前32G闪存改256G了),据说鸿蒙3适配里有mate9,所以一直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