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唯一WY-ZXC体重秤加装充电模块

楼主(2020-10-15):
去年买的。一直没用。最近拿出来发现没电了。原来只有太阳能充电。不过那太阳能基本上也就是个装饰作用。
所以直接开了一块充电板来改装。
壳子上本来就留有充电接口的地方,包括USB开口和内部固定柱,所以直接按照外壳画了一个4056的充电板装上。
外壳开了一个5mm的孔给充电指示灯。

网友:
六的很,自动打样五块后我现在也是经常有点啥就顺手画个板,然后选黑色,制板两三天,快递两三天,实际上洞洞板也就是个把小时搞定的东西

网友:
这个板子画的真漂亮

网友A:
这么拆完,卡扣也全坏了吧,我捡了一个跟你差不多的(除了面板颜色不一样),一拆卡扣全都断了,装不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拆完,卡扣也全坏了吧,我捡了一个跟你差不多的(除了面板颜色不一样),一拆卡扣全都断了,装不回去了 ...

反复拆都不会坏。

网友:
兄弟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改装太阳能体重秤的问题,是不是买个充电模块 把原电池的正负极 直接接上就行 ?

网友B(2021-01-24):
楼主,这个体重称的配对二维码能否发过来?我的被撕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体重称的配对二维码能否发过来?我的被撕烂了,谢谢!

应用市场搜索   享睿    。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用市场搜索   享睿    。

好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