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天之眼智能影音导航系统,如何刷机?

楼主(2020-10-15):
朋友说有个导航仪坏了,外屏破了,而且刷死了,让我试试搞下

接线说明和实际对不上

保修标签完好,17年的

带来的几个

加电

卡在这屏,不动了

12V1A不动。

内屏也坏的

拆开
屏后面的板子

分四部拍下来

主板

小板

有USB接口

开屏蔽盖

大板是电源和单片机32F100

问下大神
如何刷机??

楼主:
尝试刷机
U盘内放入V05固件,接上U盘,上电,卡屏,不进入刷机。

按rst键,卡屏,不刷。按4下,还是卡屏,不刷。
按住rst上电,依然卡屏,不刷。
U盘内是ac8227的天之眼Ⅴ05固件。

网友:
我是真不会刷机。。。然后,刷机文件都不知道哪里能下载,所以爱莫能助了。

但是,我可以帮你顶贴,顶给懂的朋友看到,帮顶

网友:
谢谢分享。。。。我在旁边看大婶刷机,顺便偷点墨水。。。。。

网友A:
屏碎了就别折腾了~

网友B:
有没有卡槽,一般这种车载的是通过SD卡或者TF卡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碎了就别折腾了~

就是想折腾折腾,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卡槽,一般这种车载的是通过SD卡或者TF卡升级的。

是的,没有找到tf卡或sd卡的接口。
网上说有个引导文件,不知是不是固件里没有包含。

网友:
这个难搞啊

网友C:
你看看联系这个人试试,我之前买过一个车机,这个是技术,是天之眼的

网友:
厂家及网上都找不到方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联系这个人试试,我之前买过一个车机,这个是技术,是天之眼的

谢谢!
问过,只做天之眼行车记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问过,只做天之眼行车记录

是这个人么,我之前那个车机就是他做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人么,我之前那个车机就是他做技术

应该是这个人 没错吧

网友C:
这个是我买车机的客服之类的,应该也懂一点,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D:
参考一些智能机顶盒,理论上可以用TTL线连上去,然后敲命令从U盘升级,只要底层没坏掉还能启动,应该就能搞,板子上有一个GND/RX/TX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感觉不像,就算能整好,这屏幕都这样了,用也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买车机的客服之类的,应该也懂一点,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可能触碰到利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些智能机顶盒,理论上可以用TTL线连上去,然后敲命令从U盘升级,只要底层没坏掉还能启动,应该就能搞 ...

是不是可以用mtk方案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用mtk方案刷?

不同处理器软件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