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A处的视频头能投屏到b处的电视上吗?

楼主(2020-10-15):
A处的视频头能投屏到b处的电视上吗?

有什么办法?

网友:
不知所云,拓扑画出来

网友:
有些需要登录账户那种 理论可以 要么就是vip

网友:
模拟的很简单    网络的只能用解码器了吧

网友:
距离近的拉线,距离远的视频头的云服务,电脑远程登陆后投影,如果没有云服务可以虚拟局域网,也可以假设网络播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