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X光透视系列三:日本安奈特交换机,双独立供电 (拆机+X光透视)

楼主(2020-10-15):
待拆解设备:安奈特AT-GS910/16交换机

拆解+X光透视

这个交换机是16口的全千兆交换机,采用内置独立电源加双路12V独立输出供电

先上外观

指示灯

开盖全图,这4个网络集成变压器超级大,等下上网络变压器的X光透视图

电源角度一

电源角度二

16个口

双12给交换机两个芯独立供电

两个交换机芯片

采用的螃蟹芯片RTL8218B
一颗芯片8个端口
两颗组成16个端口

背面

最后上X透视照片

网络变压器

螃蟹芯片  RTL8218B

网友A:
芯片被X射线辐射过后,还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被X射线辐射过后,还能正常使用吗?

不能了,只能静等其爆炸

网友:
带环路检测

网友:
这个网变磁芯没有正交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被X射线辐射过后,还能正常使用吗?

电子产品经常过安检的,没有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被X射线辐射过后,还能正常使用吗?

能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被X射线辐射过后,还能正常使用吗?

如果是光可擦写的就不能用了,其他的不影响。只觉得日系电容靠谱,看过去看过来这机器还是中国造的。

网友:
觉得应该是中国代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