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第一次拆钕磁喇叭,看看和普通外磁喇叭有何区别。

楼主(2020-10-15):
就是那个弹边被震坏了的360蓝牙音箱小喇叭。

4欧3w的一个小喇叭,还有一种4欧5w的小喇叭,同样个头的两种喇叭,声音大小会有差别吗?

先把弹边拆掉,试了一下,还能发声。

揭开防尘盖。

取出音圈,

这个音圈的做工还不错。

铜丝圈在最底部,绕了2层。

得到两块钕磁,
上面一个小的,
中间铁片,
下面一块大点的钕磁。

铜丝,铁架拆出来准卖废品店,钕磁留下。
问个问题,为何用上下两个钕磁?增加磁力吗?

网友:
不锈钢颜色的就是钕磁?

网友A:
铁氧体磁铁一般就是黑褐色,钕铁硼磁铁大多是晶体态灰白色,缺点是太脆了,晶体态,摔下就碎,一般都电镀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氧体磁铁一般就是黑褐色,钕铁硼磁铁大多是晶体态灰白色,缺点是太脆了,晶体态,摔下就碎,一般都电镀保 ...

钕磁,好处,个体小,磁力大。

网友:
弹边能用胶粘吧?

网友B:
对。用上下两个钕磁正是为了增加磁力。

网友(2024-08-08):
拆完再扔避免浪费

网友:
钕磁铁可以用

网友(2025-07-07):
能缩小体积吧

网友:
这么好的喇叭拆了,罪过啊,换边还能用。

网友:
这喇叭还能修。

网友:
原来里面如此。

网友:
这个修修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音圈线挺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用上下两个钕磁正是为了增加磁力。

还见到普通喇叭屁股上也粘了快圆圈铁氧磁铁,也能增强音圈部位的磁力?

看看上面的喇叭屁股粘磁铁的示意图,它的磁感线多数自成回路,只有极少磁感线(绿色虚线所示~属于“傻子”型磁感线?)才通过音圈磁隙,会对音圈有作用~所以这种加贴磁铁基本属于无用功~当然楼主的那一小片钕磁可能真有作用。

网友:
这种三明治结构, 一是为了增加磁力, 二是为了磁场线性, 三是为了保护振膜, 外面一块小一点, 使最靠外的磁场磁力小一点, 限制音圈运动范围, 避免突出的太厉害.

网友:
钕铁硼磁性强,磁性材料体积小

网友:
楼上的考古队啊

两块磁铁为了稳定磁场,得到对称磁路,提高音圈受力的线性,减小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