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块联想ST510-128G,SM2258XT+大S黑片PFG29-6开卡报错?

楼主(2020-10-15):
故障是开机时Smart信息报错,拆机如图,8片大S黑片,下载了NN个开卡软件,用一个移动硬盘盒安装后插入U口,有3个版本可以 正确识别到黑片型号,但是开卡时都报图中的错误提示?无法完成开卡? 也试着短接ROM2孔,似乎没啥作用?

请教各位大佬,这个SSD是否还有希望救活过来?具体应该怎么“施法”让其复活……

网友A:
短接rom孔,变成rom模式才能开卡啊!

网友B:
B05的,对开卡版本要求高

同时需要做几个设置,具体方法论坛里面有,仔细找找怎么开

不过没啥用,颗粒的品质摆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rom孔,变成rom模式才能开卡啊!

短接、不短接Rom都试过了,都是一样报错……

手上还有一个台电120G,刚好也是2258XT,Smart信息很多警告条目,同步测试开卡,很顺利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05的,对开卡版本要求高

同时需要做几个设置,具体方法论坛里面有,仔细找找怎么开

度娘、本坛都搜过多次,相关开卡工具也下载了十几个,但是对这个ST510都报错,很多根本就认不到大S芯片型号。

我在坛子里没有找到适用的文字  …… 也不差SSD用,就是碰上这么个坏盘,想拿来做开卡试验,算练手吧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ighlight=sm2258xt
我有一个亿储的,跟你的一样,用这个兄弟发的工具开卡成功,参数得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452&highlight=sm2258xt
我有一个亿储的,跟你的 ...

谢谢你。 上周刚好在那2个俄文网站下载了几十个2258XT的开卡工具,刚好有你推荐的这个版本。下班前挂机试了,成功开卡……原始容量是128G,我开卡选择的是120GB。试着安装了2个系统运行正常,开关机的速度与其他正常SSD差不多……

试着测试,发现HD tune的基准测试会掉盘?

楼主:
今天上午继续测试,发现SSD在占用过半时拷贝数据很慢,速度在10~ 50M之间跳动,这样根本没法用啊……

中午继续联机,测试2次后再次开卡,把时钟降低到150M后顺利开卡成功。跑基准测试,很顺利,没有掉速了……

网友D(2020-11-24):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452&highlight=sm2258xt
我有一个亿储的,跟你的 ...

改什么参数啊 我也有个ssd 开机smart报错 开卡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什么参数啊 我也有个ssd 开机smart报错 开卡不成功

点自动选一下颗粒

网友(2021-02-22):
我的怎么也开

网友E:
我和楼主的 主控、 颗粒型号一样(经典128G固态硬盘,2258xt主控,颗粒:PFG29 -6 AL 1820)求指点。
最初,固态硬盘出现能读,不能写,不能格式化问题。
使用开卡工具(SM2258XTMPToolQ0914B)写入后显示绿色圆圈,应该算是开卡成功,但是固态硬盘上电完全不能使用(不能读写,也不能扫描出来)。
大神推荐下这个如何短接rom?使用那个版本MPTool工具?选择什么型号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继续测试,发现SSD在占用过半时拷贝数据很慢,速度在10~ 50M之间跳动,这样根本没法用啊……  ...

你的这测法是不完全的,你看到的数值,在你sat2中,可能是对的,因为你测错了。
若放在sata3,情况是不同的。
你的测试法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和楼主的 主控、 颗粒型号一样(经典128G固态硬盘,2258xt主控,颗粒:PFG29 -6 AL 1820)求指点。
最初 ...

用6#朋友给的链接里的开卡软件,普通设置就很容易开卡了。你试试看……

网友(2021-04-10):
六楼朋友给呢的?

楼主:
[SMI] SM2258XT_B05A_PKGQ1103A_FWQ1103A0量产工具

网友:
镁光B05A颗粒要用B05A专用版本/FLASH-频率选150或者100/太高不稳定

网友:
SM2258XTMPToolQ1102A.exe

网友(2021-12-22):
sm2258x+pfg29-6颗粒8片,尝试了n多固件,B05A最多,开的很容易,但是不能格式化,参数全部尝试过了。
最后选定SM2258XTMPToolP1116A,内存改400,没脾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