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ROSE 拆解』拆个小米MIX,修还是不修?

楼主(2020-10-15):
车友送的小米MIX 6+256的, 屏碎,充电3小时,使用3小时。这手机真的好大!我一个手根本没法用。。。

背面是传说中的陶瓷后盖?很光滑,裸机拿在手里真的容易一不小心就掉了。
屏幕一角。。。
屏幕另一角。。。
屏幕另另一角。。。
液晶屏显示正常,不过白屏下能看到明显的压痕。
拆后盖。
主板盖板。
一堆排线。

闪光灯小板和指纹。
振动下面的就是传说中的压电陶瓷振动传导听筒。实际体验不咋地!
主板。
CPU位置贴有石墨贴。
中框上有不明材质的粘接剂。如果是为了散热的话,这粘接剂的厚度也太厚了点吧?
尾插小板。

为啥纠结是修还是不修呢?
首先,这屏不便宜。基本要170左右。
其次,手机个头太大!对我来说用起来比较麻烦。
虽然6+256还是很不错的,但是CPU还是高通821。。。

不修的理由,1,屏贵。2,个头大。3,高通821。这三点如果有任何一点我能接受的话,可能就修它了。
修的理由就一个,6+256。。。。

网友A:
修好吧,还能再战3年

网友:
我就在旁边看肉丝MM犹豫不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吧,还能再战3年

要是835还凑合。821.。。

网友:
我出钱,修好了我买你的好不,

网友:
最近缺个手机用,哈哈

网友B:
cpu已经有点落后了,大型游戏卡,甚至不如万年钉子户小米6。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已经有点落后了,大型游戏卡,甚至不如万年钉子户小米6。

却是,这个U真的很纠结了!要是835就不犹豫了。

网友:
不用修   直接送我玩就是了

网友:
821发热比较大,性能有点落后了;屏幕可以找个某宝单独换外屏玻璃,不会那么贵。

网友:
要不连U一块换了吧,换屏幕,换电池,换U
蜂鸣片就是压电陶瓷最常见的应用

网友:
什么都换的话,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6+256肯定要修啊!

网友:
直接送我就解决了你犹豫不决的大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却是,这个U真的很纠结了!要是835就不犹豫了。

不玩游戏,821足够用了!

网友C:
修啊,修好挂鱼坑钓鱼

网友D:
修好做时钟和日历用,还能设置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啊,修好挂鱼坑钓鱼

滚动播放老玉米豆?

网友:
我看拆了做 u盘,比较省事,也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做时钟和日历用,还能设置日程。

要这么奢侈吗,拿来给老花眼的用不是很合适,我办公室就有一个要千元大屏的,刚发现 max3下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