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压力锅让竟让我补充了那么多年的微量铁元素,要感谢他吗?

楼主(2020-10-15):
美的电压力锅好像是13年左右买的吧,用到现在,最近偶尔发现排气按键有时卡住弹不起来,拆开维修后竟然发现里面是用铁螺丝,而且锈成这样子恐怖吧,真希望昨天才刚刚生锈,要不然这些年我们每天补充了多少铁元素!MD,弹簧倒知道用不锈钢的,可是一颗不锈钢螺丝大量采购才几分钱一个却要省下成本,发财了?!有谁知道他们公司的网站吗?发给他们的老总看看真想谢谢他。国货真差劲,老是会在看不到的地方做下烂的手脚,不是一次两次遇到。

网友:
蛋定,蛋定!要蛋定!

网友:
蒸汽出口,这里又流不回锅去的。。。

电高压锅尽量按保修期过了考虑更换,有一定危险性。。。

网友:
几分钱不是钱?既能节减开支又能提早更新换代。

网友A:
见了你的帖子,我也要去看看,我家的美的电压力锅的那颗生锈的铁螺丝的规格了,好去找一颗不锈钢的来换它。

网友B:
自来水里铁锈的含量远远大于这个螺丝生锈后释放的铁元素,铁锅铁铲摩擦后掉落的铁也不少,要不一并把水厂铁锅厂也告了吧!!!

网友:
怕你缺铁,特意补点铁。

网友:
这个铁进不去锅内,阀门是高压出气单向的,铁在阀门外,,,,蛋定,,,,

网友:
排气阀丁点铁,炒菜锅还是铁做的呢,看开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来水里铁锈的含量远远大于这个螺丝生锈后释放的铁元素,铁锅铁铲摩擦后掉落的铁也不少,要不一并把水厂铁 ...

你觉得自己不配用不锈钢螺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了你的帖子,我也要去看看,我家的美的电压力锅的那颗生锈的铁螺丝的规格了,好去找一颗不锈钢的来换它。 ...

我的是4x10MM圆机,我找了个不秀钢的代用正常。

网友:
家里同品牌的洗衣机也是一个熊样,刚过保就出了问题,自己拆开来修一下,发现螺丝全部都是不防锈的,有几个螺丝都锈死了拧不下来了

网友C:
10年前300左右网购了一个苏xx的电压力锅,还是那种不锈钢外壳的,最简单的那种,也就用了不到一年,就出各种故障了,拆开顶盖后发现惨不忍睹,该生锈的不该生锈的全锈了。和厂家沟通后倒也爽快,更换了一个当年1000价位的电压力锅(据我分析是当年厂家新品上市前的测试机,我去实体店看过,局部零件有差别,锅胆也不通用,而且这个锅胆是上一代旗舰机的锅胆)一直用的还不错,只是液晶屏容易进水汽,排线换过一次而已,不过不影响功能,自己也拆解清洗过,里面没有任何生锈部件。后来厂家又给我发来一个中端型号的压力锅,这个是在我意料之外的,长这么大,这算是我感觉中奖的一次。后来这个锅自己一直使用,用了8年了,几乎是每天用,5年前断过锅盖转轴的信号线,因为用的高温线,但不是硅胶线,而是硬皮线,这种线耐高温但是不耐弯折。前几天电源板坏了,自己淘了一块换上又满血复活了。我总结了一下,只要是中高端以上的压力锅,基本不用担心零件生锈问题,但用个五六年也会有部分电子元件出故障,这个和质量还没太大关系,毕竟一个大众消费级锅不可能用军工级别的元件,内部元件在高温下不可避免的会出各种问题。低端的产品就不可避免的要节省成本用更廉价的材料了。相对于普通压力锅,电压力锅确实要安全的多,压力火力控制的都很精确,而且这点压力相对于锅胆强度来说微乎其微,哪怕十多年用下去也不会有变形隐患,好多人用三五年也会因为不粘涂层老化会换新锅胆,换了锅胆相当于换了新锅。

网友:
还有疲劳设计和自毁程序你没有看到,我是说小说里的实验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4x10MM圆机,我找了个不秀钢的代用正常。

今天看了,流锈水下来的是那个压阀(重力压阀),外边有塑料包裹着的,眼下好像没什么办法。换一个不锈钢的?估计没有卖。

网友D:
03年买的用了17年,你还说国货不好?啥样的算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03年买的用了17年,你还说国货不好?啥样的算好呢?

不好意思写错了,13年买的,03年根本没这个时尚造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年前300左右网购了一个苏xx的电压力锅,还是那种不锈钢外壳的,最简单的那种,也就用了不到一年,就出各 ...

是的你说的很对,电压力锅与压力锅安全性是有点不同,我比较倾向于电压力锅。我这个美的换句话说质量还算是不错,保养的也不错,到现在用了7年硅胶圈真没换过。当然国货的小毛病无法避免:比如菜单飞梭键里面的开关买来就是不准的会左侧跳变,还有紫色发光二极管时间长了居然会不亮(好像紫色的是特别容易坏),这些小毛病好在我们有动手能力,自己可以拆机修复。

网友:
N年前买的美的紫砂压力锅,听到新闻说是假紫砂的对人体伤害很大,已经用了近一年左右,拿到昆明百货大楼,还好人家同意退货了。但是对人的伤害根本无法维权。

网友:
我只看看,不说话,怕被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