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良工电源插板

楼主(2020-10-15):
国庆期间,发现良工插排在搞促销活动,禁不住入手了两个。

拆开一个看看,这是一个六位总控插板,符合2017版国标的要求。

插板的背面,左侧和右侧有固定挂耳,底壳上有5个螺丝孔,电缆入线位置有防折外护套。

插板侧面,采用了双色的面壳和底壳拼接,过渡接缝很细致均匀。

插孔位,细节做得比较好。

底壳细节,螺丝孔采用了防拆螺丝。

背面的铭牌参数,采用了凸起的文字烫印工艺。

铭牌参数放大的细节图。

侧面的防伪合格证标签。

产品物料识别二维码,生产日期为2020年5月。

电缆线细节。

电缆线采用了新国标要求的1.0mm2线芯截面,保证了通过电流的安全性。

插头侧面细节。

插头背面细节。

插头正面,可以看到,整体做工细节不如公牛、飞雕、小米等品牌。

插头金属片,磁铁不可吸。

底壳固定螺丝。

开壳看看内部的结构和做工用料。

火线、零线、地线的导体回路均采用了一体铜条,塑料结构件很规整。

底壳做工很精致;复杂的立柱结构是为了将面壳内的的铜条压实,保证铜条不松动移位。

结构细致,毫无毛刺,边缘的加强筋结构很密集,模具精度不错。

凑近看一下细节。

一个令人不解的地方是,接线的标志印在底壳上。

测量一下底壳边缘的厚度,约为2.3毫米,需要说明的是底壳边缘是一个上窄下厚的梯形状结构,测量位置并不是最厚的部位。

看下一体的铜条结构,直段部位都作了凹槽冲压处理,一方面可增加金属的结构强度,还可增加通过电流的截面积。

打孔部位都作了增宽处理,以防止过流有效截面的损失,铜条上的孔位和底壳上的塑料圆柱精密结合镶嵌,防止移位

火、零线和地线插孔之间有增高的塑料结构绝缘隔片。

地线插孔的直线段特意弯折成V型结构,不易变形,以增加插孔插拨时的刚度。

为了控制成本采用了磷黄铜片,而不是过流能力稍好的磷紫铜片,但足以满足10A以内的载流要求。

铜条结构设计合理,限位点较多,杜绝了使用过程中的短路隐患。

面壳边缘内侧同样有较为密集的塑料加强筋结构。

入线部位,设计了电缆外护套,减小电缆入线部位的弯曲疲劳。

插孔位置,有防止铜条脱落移动的卡位细节。

总控开关的锡焊点细节,两侧的焊接点没有采用同一类型,不知厂家出于什么技术原因考虑?

火线和铜条连接部位采用接触焊。

250V,10A的总控按压开关,镀银触点。

一体铜条厚度,约0.52毫米。

铜条直线段宽度,约3.3毫米。

面壳的厚度,测量部位同样不是在最厚位置,大约1.4毫米。

网友A:
不知多少钱撸的,外观可以,内部虽然一体铜,但是太薄太细,线也偏细,如果价格合理还算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多少钱撸的,外观可以,内部虽然一体铜,但是太薄太细,线也偏细,如果价格合理还算凑合~ ...

11.5元钱,用了个红包,折合8元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11.5元钱,用了个红包,折合8元一个。

那就超值了~

网友:
好象铜条颜色有点暗

网友:
这个做工还真不错。

网友:
正在用前几年买的5米线正泰

网友:
真的是良心产品,8元钱绝对物超所值了

网友:
良工插板做工不错。总控开关的锡焊点细节,两侧的焊接点没有采用同一类型,不知厂家出于什么技术原因考虑?这估计是铜排和开关连接要专业加工,使用点焊压接技术,焊锡点连接是后期组装采用的。
个人觉得插排使用防拆螺丝,铭牌有型号、规格参数、出产厂家的,质量一般不会太差。

网友:
这清仓早就搞了,我看中的早就没了。东西不错。这种上面白色下面灰色的壳子几个牌子都一样。

网友:
有些软设计是直接影响插板的安全寿命。
比如一体铜条插孔的强度,插头经常反复挺拔容易造成接触不良,加大过热烧毁的隐患。
曾经见识过一款插板的设计,既使将铜条插孔断裂,都不会影响插头的紧实程度。

网友:
一体铜条厚度,约0.52毫米。
相对价位讲,
也是物有所值

网友:
做工良好

网友B:
拼夕夕买的吧,8位的12块,买了10个,可惜现在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夕夕买的吧,8位的12块,买了10个,可惜现在没有了!

淘宝旗舰店。

网友:
这开关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2020-12-03):
有个问题请教 黄铜粘锡的么?

网友:
缺点就是铜条太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