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直流小风扇,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20-10-15):
买来小风扇接上电源就听啪的一声,然后就没反应了,暴力拆解,发现电路很简单,用的是LA6583控制芯片,测试各种元件都正常,怀疑6583坏了,换新的,还是不转,最奇怪的是这个芯片的霍尔偏置电压也没有,谁对这个芯片熟悉的,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线圈和转子

网友A:
如果是启动电流小于300毫安风扇,可以尝试不要无刷驱动板,直接上一颗AH477霍尔芯片,转向反着话对调漆包线焊接回正转向。启动电流大于300毫安确实不太好弄,我在北京废品站收到很多是无刷驱动板故障拆机风扇,得想办法改成用AH477霍尔芯片替代故障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启动电流小于300毫安风扇,可以尝试不要无刷驱动板,直接上一颗AH477霍尔芯片,转向反着话对调漆包线 ...

谢谢指教,我想找到故障除外哪里,很奇怪这个A6583接入电路后没有任何反应,按照datasheet的说明HB脚应该输出一个1.3伏的霍尔偏压,可是什么也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想找到故障除外哪里,很奇怪这个A6583接入电路后没有任何反应,按照datasheet的说明HB脚应该 ...

最新进展,买到问题芯片了,第一次买的A6583全都有问题,在别的卖家重新买了几只,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