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教一段代码的涵义

楼主(2020-10-15):
以下是STC-ISP软件中自带的一段实现PCA捕获功能的程序,但这一块实在是没见过,请教大家
void PCA_Isr() interrupt 7
{
    if (CF)
    {
        CF = 0;
        cnt++;                                  //PCA计时溢出次数+1
    }
    if (CCF0)
    {
        CCF0 = 0;
        count0 = count1;                        //备份上一次的捕获值
        ((unsigned char *)&count1)[3] = CCAP0L;         //<font color="#ff0000" size="6">这里开始的四行是什么意思?</font>
        ((unsigned char *)&count1)[2] = CCAP0H;
        ((unsigned char *)&count1)[1] = cnt;
        ((unsigned char *)&count1)[0] = 0;
        length = count1 - count0;              //length保存的即为捕获的脉冲宽度
    }
}

楼主:
((unsigned char *)&count1)[3] = CCAP0L;
这里的四行,请教

网友:
count1)[  ]是数组

网友:
我猜CCAP0L; CCAP0H是16位变量存八位数组里,所以分高低8位,cnt是给CF计数的。

网友:
楼主应该看全一点的代码,,前面定义部分
unsigned long count1;                           //记录本次的捕获值

sfr CCAP0L      =   0xEA;           //PCA模块0捕获寄存器 LOW
sfr CCAP0H      =   0xFA;           //PCA模块0捕获寄存器 HIGH

所以,
        ((unsigned char *)&count1)[3] = CCAP0L;         /
        ((unsigned char *)&count1)[2] = CCAP0H;
        ((unsigned char *)&count1)[1] = cnt;
        ((unsigned char *)&count1)[0] = 0;
是访问 count1 地址,然后逐个 byte 赋值

网友A:
count1是一个32位的变量,
CCAP0是16位的变量,
cnt应该是CCAP0每溢出一次加1,

这4句是把一个16位变量和一个8位变量组成一个32位变量 ,以扩大计数范围。
类似,count1是4位数,,
其中个位是CCAP0L,
十位是CCAP0H,
百位是cnt,
千位是0.
不过这里是十六进制的。而不是十进制的。

只用CCAP0计数范围是0~0xFFFF,再加上cnt做高位,计数范围可以达到0~0xFFFF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unt1是一个32位的变量,
CCAP0是16位的变量,
cnt应该是CCAP0每溢出一次加1,

楼上正解。

主要的知识点有  指针  数组  大小端……。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unsigned long count1 = 0xFFFFFFFF;                           //记录本次的捕获值

        printf("%x\n",count1);
        unsigned char *q = &count1;

        *(q) = 0x12;
        *(q+1) = 0x34;
        *(q+2) = 0x56;
        *(q+3) = 0x78;
        printf("%x\n",count1);

        q[0]= 0xAA;
        q[1]= 0xBB;
        q[2]= 0xCC;
        q[3]= 0xDD;

        printf("%x\n",count1);

        ((unsigned char *)&count1)[3] = 0x12;
        ((unsigned char *)&count1)[2] = 0x34;
        ((unsigned char *)&count1)[1] = 0x56;
        ((unsigned char *)&count1)[0] = 0x78;

        printf("%x\n",count1);

}

下面是一个B站的讲解,看完就理解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x411d7PA

网友:
        ((unsigned char *)&count1)[3] = CCAP0L;
        ((unsigned char *)&count1)[2] = CCAP0H;
        ((unsigned char *)&count1)[1] = cnt;
        ((unsigned char *)&count1)[0] = 0;

        只看等号前的部分,这里用到C语言的语法知识:
        1. &count1 --> 取count1的地址,也就是指向count1的指针;
        2. ((unsigned char *)&count1) --> 把这个指针强制转换成 (unsigned char *)类型的指针,使编译器知道指向目标的单位长度是“1个字节”;
        3. 指针与数组的写法都可以给某个地址的内存赋值,例如:
           char a[3];
           char *p = &a;
           则:
           p 等同于 &a[0], p + 1 等同于 &a[1], p + 2 等同于 &a[2], p + 3 等同于 &a[3].
           那么,*p 就是 a[0], *(p + 1) 就是 a[1], *(p + 2) 就是 a[2], *(p + 3) 就是 a[3].

        指针与数组都可以表示某个地址,明白了吗?

楼主:
谢谢大家,全部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sfr     CCON        =   0xd8;
sbit    CF          =   CCON^7;
sbit    CR          =   CCON^6;
sbit    CCF3        =   CCON^3;
sbit    CCF2        =   CCON^2;
sbit    CCF1        =   CCON^1;
sbit    CCF0        =   CCON^0;
sfr     CMOD        =   0xd9;
sfr     CL          =   0xe9;
sfr     CH          =   0xf9;
sfr     CCAPM0      =   0xda;
sfr     CCAP0L      =   0xea;
sfr     CCAP0H      =   0xfa;
sfr     PCA_PWM0    =   0xf2;
sfr     CCAPM1      =   0xdb;
sfr     CCAP1L      =   0xeb;
sfr     CCAP1H      =   0xfb;
sfr     PCA_PWM1    =   0xf3;
sfr     CCAPM2      =   0xdc;
sfr     CCAP2L      =   0xec;
sfr     CCAP2H      =   0xfc;
sfr     PCA_PWM2    =   0xf4;
sfr     CCAPM3      =   0xdd;
sfr     CCAP3L      =   0xed;
sfr     CCAP3H      =   0xfd;
sfr     PCA_PWM3    =   0xf5;

unsigned char cnt;                              //存储PCA计时溢出次数
unsigned long count0;                           //记录上一次的捕获值
unsigned long count1;                           //记录本次的捕获值
unsigned long length;                           //存储信号的时间长度

void PCA_Isr() interrupt 7
{
    if (CF)
    {
        CF = 0;
        cnt++;                                  //PCA计时溢出次数+1
    }
    if (CCF0)
    {
        CCF0 = 0;
        count0 = count1;                        //备份上一次的捕获值
        ((unsigned char *)&count1)[3] = CCAP0L;
        ((unsigned char *)&count1)[2] = CCAP0H;
        ((unsigned char *)&count1)[1] = cnt;
        ((unsigned char *)&count1)[0] = 0;
        length = count1 - count0;              //length保存的即为捕获的脉冲宽度
    }
}

void main()
{
    cnt = 0;                                    //用户变量初始化
    count0 = 0;
    count1 = 0;
    length = 0;
    CCON = 0x00;
    CMOD = 0x09;                                //PCA时钟为系统时钟,使能PCA计时中断
    CL = 0x00;
    CH = 0x00;
    CCAPM0 = 0x11;                              //PCA模块0为16位捕获模式(下降沿捕获)
    CCAPM0 = 0x21;                              //PCA模块0为16位捕获模式(下降沿捕获)
    CCAPM0 = 0x31;                              //PCA模块0为16位捕获模式(下降沿捕获)
    CCAP0L = 0x00;
    CCAP0H = 0x00;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EA = 1;

    while (1);
}

方括号一般代指数组下标,这里并没有定义过数组,怎么就直接引用了?

网友:
count1定义为ulong,就是四个字节无符号。
&count1取其地址,强制转换到uchar*指针,得到一个uchar的指针,当然可以通过[]取索引为0~3的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