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个豆浆机电机不转的问题。

楼主(2020-10-15):
有个美的豆浆机有些年头了,现在情况是会加热,但是有时候电机不转。我给他换了继电器后故障依旧,有可能是什么坏了,会不会是电机的碳刷磨损过度?

网友A:
长时间没有用的话应该是轴承缺油,建议用手转动试一下,如果手转不动的话,就需要加油,但是现在的豆浆机有的用的是直流电机,那么就要更换电机试试,good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没有用的话应该是轴承缺油,建议用手转动试一下,如果手转不动的话,就需要加油,但是现在的豆浆机有 ...

有时候可以赚  有可能是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