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爆炸的飞羽即热热水器 也算是另类拆机

楼主(2020-10-15):
看到有人发这个牌子型号的即热热水器说做工厚道  有感而发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092&extra=page%3D1

这是另外一个悲催的飞羽用户,眼睛被炸失明
https://news.qq.com/a/20170208/016223.htm

家人开了一下水龙头,它就直接爆炸了,非常幸运的是柜子门是关着的(平时大都是敞开)所以爆炸的冲击力和碎片没有伤到人.

还好我在家,不然估计要着火了,听到家人喊叫到我去阳台不到1分钟,阳台已经烟雾缭绕看不清楚情况.

牌子是飞羽,号称做了几十年即热热水器,现在这个牌子和型号淘宝销量依然非常好.

宣传的智能六大保护系统  一重都没生效, 不然绝对不会成这个样子.

打客服电话给个号码让加他,把图片发过去后那边连话都不回,没人管. 客服电话打了十多次,仅接通4次,还有挂我电话及接通一说问题就是不说话.

虽然已经过保了,但是这并不是能成为爆炸的理由.

电路部分完好,爆炸的是加热腔体,证明设计有严重缺陷. 保护系统完全就是摆设.

有在用这牌子的注意下,看看爆炸出来的加热丝能把塑料都融了想想温度有多高吧,要是没关着柜子门射入人体后果自己想.

网友A:
太恐怖了,是不是之前停水了之后没有排空直接开水了?

网友:
可能发生的事故肯定会发生,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
还想买个用用呢,现在看来要换品牌:Strive:

网友:
这玩意一定要用漏保插头不能固定接线,方便出意外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恐怖了,是不是之前停水了之后没有排空直接开水了?

没有停水,而且无论怎样就算烧掉也不能爆炸.宣传的保护功能全部无效.

网友B:
真的很危险,发热丝飞出来啊!

网友:
赶紧把我那个拆掉不敢用了

网友:
怎么炸的为什么炸   懵逼啊

网友:
龙头上的那种呢,会不会炸的同样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危险,发热丝飞出来啊!

发热丝把排水管都炸穿了,要是没关柜子门人站在前面后果不敢想

网友:
太恐怖了,如果人在旁边就…………

网友:
跟堵住阀的高压锅一样

网友:
要以拍成视频发到B站上去。

网友:
即热热水器,即热水龙头,看到那个功率,使用安全环境,,我是不建议,虽然经常有客户过来问有没有‘’即热水龙头‘’卖,很多人在用,很好用;你敢买,我也不敢卖啊,安全责任我负不起,,还是建议买一个品牌的小厨宝

网友:
赶紧给楼主安慰,这种的是不敢用了

网友:
我猜是长时间使用并且水质比较差,造成水垢堵死后,然后类似防电墙结构堵塞然后蒸汽爆炸,否则一个发热部件本身没炸药成分不应该这模样。
按道理过热传感器应该启动,要么坏了要么位置不合理反应慢了?

网友:
用这种类似的东西 基本是作死

网友:
我一直搞不动,电热水龙为什么会炸呢,出水口有那么大,除非用胶水,不然不会堵得这么严实吧。。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