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Eb860av1.1_t2 免拆刷机小白教程

楼主(2020-10-15):
中兴B860AV1.1-T2刷机教程
注意:四川地区等高安CA版本请勿下载,不可刷入
一、工具准备
1、激活ADB的密码计算器(在手机上安装,用于算出密码并激话B860AV1.1-t上的ADB
2、中兴B860AV1.1-T2纯净精简包recovery文件
二、刷机过程
1、盒子联网。将中兴盒子B860AV1.1开机,按遥控器上的“设置”键,进入设置界面。将其以无线方式联网,与电脑保持联在同一路由上,记下盒子的IP(也可在第2步设置中寻找查看)。
2、激活盒子的ADB。在盒子“设置”(一般密码为:6321或运营商的号码10086、10000、10010)的最后一项“运维调试”、“打开ADB”,用手机上的ADB算号器算出密码(5位用“计算20170106”;6位用“计算20180207”)。注意,当屏幕上出现“成功激活ADB了”的提示,此步成功。
3、电脑插上U盘(格式为FAT32),将recovery.img复制U盘根目录,然后新建文件夹,命名ZTESTBUSB并将ota.zip复制到ZTESTBUSB文件夹里,复制完毕,将U盘插到机顶盒的USB接口上。
4、ADB文件夹移动到C盘的根目录。
5、电脑操作,按下键盘快捷键“WIN+R”,输入“cmd”确定,进入命令终端,复制加粗的命令回车即可:
C:\Users\Jack>cd c:/adb
c:\adb>adb connect 192.168.1.110  IP地址为第1步自己盒子的IP)
* daemon not running. starting it now on port 5037 *
* daemon started successfully
*connected to 192.168.0.101:5555
c:\adb>adb shell
255|shell@square:/ $ su
su
root@square:/ # mount -o remount -o rw /system
mount -o remount -o rw /system
root@square:/ # df
df
Filesystem     Size   Used   Free    Blksize
/dev        495.0M  128.0K  494.9M   4096
/sys/fs/cgroup 495.0M   0.0K   495.0M   4096
/mnt/asec    495.0M   0.0K    495.0M   4096
/mnt/obb     495.0M   0.0K    495.0M   4096
/tmp       495.0M    792.0K   494.2M   4096
/var       495.0M   468.0K   494.5M   4096
/system     991.9M   482.1M   509.8M   4096
/cache      743.9M   336.1M   407.8M   4096
/data       5.0G    198.3M   4.8G    4096
/data/var   495.0M   0.0K    495.0M   4096
/mnt/shell/emulated  5.0G   198.3M  4.8G  4096
/mnt/media_rw/sda   10.0M   0.0K    10.0M  4096
/storage/sda  10.0M  0.0K  10.0M  4096/mnt/media_
rw/sda/part1  7.5G  3.4G  4.0G  32768
/storage/sda/part1  7.5G  3.4G   4.0G   32768  (这行可以看出是U盘路径)
6、根据u盘路径开始刷机:
root@square:/ #dd if=/storage/sda/part1/recovery.img of=/dev/block/recovery
root@square:/ #cp /storage/sda/part1/ZTESTBUSB/ota.zip /cache/upgrade
root@square:/ #  reboot update      2条选1条即可)
root@square:/ # reboot recovery    (2条选1条即可)
7、重启后注意:一定要在重启的一瞬间不断交替按遥控器的方向左和方向右键,直到出现小机器人。
8、刷机完成,进入桌面,开始自由安装软件。
所有资料包链接(包括纯净版ROM)
提取码:16j5

网友:
感谢楼主,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A(2021-01-23):
请问一下第6步根据U盘路径开始刷机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
正需要,回去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2021-05-02):
中芯通用吗

网友:
很遗憾,我的现在是D码并屏蔽ttl,无法打开adb…

网友(2022-01-06):
adb shell后提示 error:device offline 怎么破

网友:
还有就是,能不能直接线刷recovery.img,然后进恢复页刷进ota包?

网友(2022-02-23):
谢谢分享,我的中兴盒子可以去找出来试验了

网友(2023-03-07):
机器人出现几秒就没了,还是出现老桌面是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第6步根据U盘路径开始刷机如何实现,谢谢

就是把上面教程的U盘路径换成你的实际路径

网友:
刷机成功,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