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纯手工——完美换了个6.x寸手机外屏——无贴合

楼主(2020-10-15):
前几天刚换了个米MAX2外屏,6.x寸真不小,脑瓜子一热,就干了人生第一次换屏。看了很多bilibili上的视频,有说可以的,有说没机器不行的。我决定试一试。只换外屏,中间没用OTA胶。
只要清理干净+边框贴3M胶(2mm宽的)均匀,两层之间要有空间,不接触就完好。20几块淘宝买的外屏套装。
原碎屏分离是难点,一定要找块稍大于屏的木板,一定要平,钢丝出口要稍微压向外屏,胆大心细,内屏就不会坏。贴回就容易了,注意一定要内屏不显示边缘那里完全贴满一圈,不能有漏下的。不然缝隙会进灰尘。

网友A:
不全贴合会出摩尔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全贴合会出摩尔纹吧。

注意一定要内屏不显示边缘那里完全贴满一圈,3M双面胶的厚度——是起到隔离内外屏的作用。就不会有摩尔纹的
而且,由于没有中间那层光学OTA胶这样看起来更通透,亮度也更好,颜色也更好

网友B:
看的我想换mix的外屏了,但评价百分之90的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我想换mix的外屏了,但评价百分之90的失败

对,最夸张的狠人,有把内屏的偏光层刮下来的但我觉得越大越不好弄,6.x寸比较简单,10几寸估计就难点了

网友:
这样换的是用不久的尤其是触摸

网友C:
不得不说楼主是牛人,光拆屏、分离、除胶这些,没有工具大多数人是想都不要想的,而楼主把这些都做成功了。但我总感觉没贴OC胶这样永不长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一定要内屏不显示边缘那里完全贴满一圈,3M双面胶的厚度——是起到隔离内外屏的作用。就不会有摩尔纹 ...

那可不一定,如果没设计合适镀膜,中间两次反射能掉个5-10%的透光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得不说楼主是牛人,光拆屏、分离、除胶这些,没有工具大多数人是想都不要想的,而楼主把这些都做成功了。 ...

套装里,除了刀片(拆屏总成用)我没用上,其他全部用到了,还自制了个台面,木头一块,做成-- L型,而且木头保温不错,吹热了,凉得慢,是哈OC胶,原带的搓搓就下来了送的那个除胶剂擦擦就很干净了。目前用还正常,不然这机器我也是拆贴片电阻、电容了

网友D:
记得现在的都是触摸贴内屏  外屏摔坏了也可以用   你这触摸是外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现在的都是触摸贴内屏  外屏摔坏了也可以用   你这触摸是外屏的?

碎屏后,触摸一样可用。买来的外屏带触摸啊,在内层(实际也是3层)

网友E:
我就想知道20几块的外屏套装在哪买的,能给个链接吗?向楼主学习搞起

网友F:
奉劝各位小心,我的荣耀手机,外屏到了,先拆的机器。拆破碎外屏玻璃的时候内屏就黑了。内内的。快递包装都不用拆了,直接损失三十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奉劝各位小心,我的荣耀手机,外屏到了,先拆的机器。拆破碎外屏玻璃的时候内屏就黑了。内内的。快递包装都 ...

嗯,自己换,失败是7成,只有3成 成功。自己粘胶,慢慢也会开胶

网友:
我的手机也是最外面的玻璃碎了几道印子,但能正常用,

一直想换但不敢换,怕越换越坏:Strive:

网友:
触摸过几天就不灵了。

网友:
也曾干过这事儿 。。。

网友D:
引用 楼主:
碎屏后,触摸一样可用。买来的外屏带触摸啊,在内层(实际也是3层)

淘宝看了一下 你这个触摸是在内屏    如果是在外屏  坏了是不能触摸的   内屏  悬空了触摸就不是很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看了一下 你这个触摸是在内屏    如果是在外屏  坏了是不能触摸的   内屏  悬空了触摸就不是很灵了 ...

在外屏啊,触摸排线都有,内表面的,玻璃碎不影响触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知道20几块的外屏套装在哪买的,能给个链接吗?向楼主学习搞起

淘幕电子实业,他家max2的我的评价还在目前几个月了,还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