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5G路由显示一堆连号的LAN连接设备

楼主(2020-10-15):
红线圈起来的一连串的不在线的LAN设备是什么东西?本路由器下只连接了3个设备,怎么显示这么多的。
网件JNR3210用的闲鱼上的改285G固件后,连接一直显示一大堆的LAN主机连接。这些是什么设备?真实连接的只有4个LAN设备,

网友A:
恢复出厂看看   连接不少 但是在线 只有三个  我有个磊科企业级  不定时死机 很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看看   连接不少 但是在线 只有三个  我有个磊科企业级  不定时死机 很懵逼 ...

今天早上一看,变成40多个了,快50个设备了,连接数为0的详情显示MAC以老化,在线时间8小时上传下载都是几百K的样子。是后门?还是被远程控制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我也用过硬改285G。

网友:
我遇到过,刷的固件有问题,更换一个其他人写的固件就好了,为此我特意在right论坛说了,结果一大群提供这样固件的人攻击我,就是说明,很多提供固件的人,都是加料的固件,甚至可以成为网络攻击的肉鸡,编者可以据此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4046988-1-1.html,这个就是我发的帖子

我换了一个网上下载的其它固件,情况一样,现在又是出现LAN,到42个

网友C:
285G很多奇奇怪怪的BUG,别用了,糟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5G很多奇奇怪怪的BUG,别用了,糟心

之前用的高恪爱快和新三N2600的,这几天用的是285G,挂两个玩客云,还是285G好用,虽然有问题,但是稳定简单界面反应快,以经不想用X86软路由了。

网友:
是网络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高恪爱快和新三N2600的,这几天用的是285G,挂两个玩客云,还是285G好用,虽然有问题,但是稳定 ...

我用的nw788改的285G,web管理隔几天就打不开了,然后虚拟机虚拟的系统不能nat上网

网友:
这是以前连接的设备,分的地址给它们留着呢!

网友:
我现在就用的改的285G,相当稳定啊!

网友:
有好几个硬改的285G  这个确实是一个bug (没用过正版,不清楚是不是也这样的)  如果你接入的设备不是绑定mac和指定IP地址,由路由自动分配的话,有很大的几率同一个设备下一次再联网时,路由会重新分配一个新的IP地址,于是…… 就会看到如楼主所遇的这种情况!!
确实很闹心,对完美主义者来说很难受。 只要是连接数是零(某些版的固件有连接数不老化的问题),不会影响正常上网和使用;磊科的这款“企业级路由”还是很稳定的,最长运行时间有过快300天的记录。

网友(2020-11-30):
已离线,连接数为0
不影响上网和使用就行。
磊科的这款“企业级路由”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写固件的会放些“钩子”进去,没有人会为你免费写固件。

网友:
我的也是,不过已经玩腻出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