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国产和日产鼠标微动对比,3个

楼主(2020-10-15):
红色为凯华微动,5元买的。黑色欧姆龙普通款,这款是各普通品牌鼠标的标配。价格1。8元。很多国内杂牌微动都是仿的这款。
灰色的日产的。这个有点意思,价格贵暂且不说,它的接触点是很细的线。弹片两端却各有一大块合金(这个大块是相对其它来说的)比其它的都大。大锤砸铜丝的感觉。
有意思的不是这里。这两边都有大块合金。然后,合金两边的空间却很小,
问题来了,这样的话,键程会很短。也就是轻轻一按,就触发了。并且回弹键程短。触发又马上回弹。这有什么好处呢?
玩游戏啊。高明。

红色的放大仔细看,会发现它的接触点为银质合金。有可能是银质。

并且接触面比欧姆龙的强多了。
价格批量拿的话,比欧姆龙差不多的。不明白鼠标厂家为什么不用这款。
官方数据表明,这个比欧姆龙的使用时间长几倍。

这个欧姆龙的,很普通。容易出现接触不良。

日产的,脚是弯的。设计精巧。妙。就是价格贵了点。
玩游戏肯定好用。

国内厂家就不能把它仿出来吗?很简单的。

我经常发贴,喜欢进口的东西。很多人以为我崇洋。其实,国内就是做不出来。认为能的是无知。
松下的贴片开关,我试了无数替代品,国内各品牌杂牌。没有一个能达到那水平。又软,又静音。
看起来简单,但就是无法达到。按键声音都比松下的大,手感都比松下的硬。

网友:
灰色的啥价格

网友A:
你这只能说明个人途径买不到能做出类似结构的国产,不代表国产做不出来,我就这么说吧,国内的制造业做不出来的东西有是有的,但不包括这种纯机械部件,要么只是不内销,要么就是别人有专利号你只能代工不能应用在自己的产品上

网友:
锅盖头那个好听的合金人家是一点一点摸索出来 也非常容易 只要花点心思 就有自家独门代号的金属 而中国特色就是不会去摸索这个不起眼无法彰显大国形象的东西 中国就算采购到宇宙最好设备 也会从不入流的破烂铁片子厂盲选着进一些铁片子凿成全宇宙最精致的锅盖头卖给你 如果不够吸睛那就在锅盖头上在镶个金边 雕一套盘龙轮毂上的同款花纹 一个锅盖头造价500块 花大钱办展销会 请几百个国家一级流量明星把座位都占满 台上台下又唱又跳 追跑打闹 大声喧哗 一晚上生出几十个新段子上热搜 最后还是要打一张王牌才能有些市场 那就是伟大的爱国牌 如果不打 只剩几十个新段子

网友B:
我现在换微动就用凯华红点,号称5000还是6000万次?1年多了没发现双击,按键挺硬的。

网友:
看上去有不少变成一体式铍青铜冲压簧片,早期的微型弹簧手感可能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只能说明个人途径买不到能做出类似结构的国产,不代表国产做不出来,我就这么说吧,国内的制造业做不出 ...

有道理,国内的材料科学也不行,画猫画虎难画骨,有些东西只是追赶,还不能超越。

网友C:
日产灰点是我最喜欢的手感(我不玩游戏),柔软,键程长,顿挫感强。但是现在的灰点跟以前不一样了。7-8年前吧,入了20个灰点,用了几个,鼠标到现在还在用,没坏,用的很习惯。去年又入了一些,完全是两种手感,失去了浑厚的触感,手感变得很脆,跟国产欧姆龙没差多少,而且容易双击(不是接触不良的那种双击,是摁一下出2次声音,怪事吧),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次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只能说明个人途径买不到能做出类似结构的国产,不代表国产做不出来,我就这么说吧,国内的制造业做不出 ...

国产大量有啊,松下开关那种,但是要硬些。不知道什么原因。声音也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换微动就用凯华红点,号称5000还是6000万次?1年多了没发现双击,按键挺硬的。 ...

我没换过,但是看上去很好。质量看上去比欧姆龙可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产灰点是我最喜欢的手感(我不玩游戏),柔软,键程长,顿挫感强。但是现在的灰点跟以前不一样了。7-8年 ...

这不是日产灰点,牌子不说了,是个冷门的。但是设计很好。宣称金合金触点。最少有镀金。这个键程短,反应迅速。也软。

网友:
买到手用不坏,再生产出来的卖给谁去?参考诺基亚的下场

网友D:
假的欧姆龙吧。。。。。

网友:
感谢分享,手头的鼠标手感上用的顺手,就是微动不好了,打算换凯华的微动。希望微动手感不要太硬。

网友:
这种回弹键程短的以前买了一个,没玩游戏实在不好用,一个小心就会变成双击,总是要控制手指的力度才行,用了一个月换了

网友:
已经无数次说过了,国货并不比其他所谓的洋货差,十来年前野蛮发展的时候良莠不齐可能存在,现在国货都是精品辈出的年代,很多只以为是的老古董还停留在以前的思维上买洋货然后被坑上论坛来发帖真的可笑,比如热水器看到好多了,电视机也是看到好多了,不自己转变那就只能用袋子里的钞票来转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的欧姆龙吧。。。。。

真的我拆过几十个鼠标,罗技雷蛇的就这样的。你以为,

网友:
之前见网上有鼠牙买,一下子买了很多悠着换,结果空折腾,一两天后不是单击变双击就是单击提不动,原来还大有学问。

网友E:
国产欧姆龙大批量采购价格很低,而且欧姆龙一听就比凯华好,好忽悠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欧姆龙大批量采购价格很低,而且欧姆龙一听就比凯华好,好忽悠人

不见得。下午拆了个日产的欧姆龙微动。比国产的强,好惨。本想拍照。拆的时候折断了。竟然。但觉得比凯华的差。
欧姆龙也有差货,凯华也有好货,凯华那红点就因该是凯华里面很好的了。也贵。
个人觉得凯华红点比欧姆龙国产的和日产普版的强。但是比不过其它牌子的日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