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玩] 德施曼第一款华为智选生态锁:再见钥匙,小嘀Q3H智能锁使用评测

楼主(2020-10-15):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句耳熟能详的句子,相对目前的社会来说就是个美好的愿望,只有一个牢固的门,才能彻底带给我们安全,但再好的门,我们也避免不了丢钥匙的烦恼,特别像我这种经常丢三落四的人来说,出门前找不到钥匙才简直让人崩溃,经常如此也让我萌生了给大门装个指纹锁的想法。

产品的开箱过程:

这次终于入手了人生中第一款指纹锁,但最初拿到这款门锁的时候还是吃了一惊,因为产品包装过大,跟以往机械锁具略有不同。

拆封后才发现外面是门锁的快递盒子,内部才是门锁原本的封装。

门锁原包装采用高档白底纸盒封装,顶端设计有提手结构。

开口处粘贴有一次性封口贴,可保证产品处于未开封状态。

盒内采用非常厚实的泡沫支架做保护,各种配件均配有塑料袋封装保护。

而内外门锁面板则配有独立的无纺布袋子封装,非常高端大气。

由于在购置门锁前告知了原先门锁的配置,所以厂家在门锁里面配置了一块240mm*24mm的标准锁体,并拥有独立的纸盒包装。

有意思的是,锁体上和锁体外盒均黏贴有对应ID二维码等标识,可以直接追踪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标准,这点做的非常正规。

锁体采用304不锈钢制成,实测板材厚度约为2mm,做工质量极佳,手感非常沉淀,为双向锁舌设计。

形体大小与普通240mm*24mm规格的锁体基本一致,基本能确定的是,在安装门锁过程可无需拆卸以前旧锁体就能完美支持。

人性化的是,指纹锁的锁体边上还设计有锁舌换向按钮,轻轻一拉就能弹出锁舌,可在不拆装锁体的情况自行调整锁舌的方向,让安装更贴合实际的使用。

配置的钥匙质量也极好,采用黄铜制成,表面十分光滑,可以通过折叠方式进行收纳。

锁芯采用黄铜制成,表面非常光滑,因为只支持一边钥匙开门,所以长度上比普通双头开门的锁芯短一半。

整套产品主要有智能锁前后面板、配件螺丝、锁体、锁芯、钥匙*2把、导向板、电池*2块、说明书、开孔图和合格证。

产品的外观与细节:

安装使用前先来看一下门锁的具体情况,目前这款产品的官方型号为Q3H,是刚上线不久的产品,可支持HUAWEI HiLink生态,前面板尺寸为383mm*80mm*69mm,后面板尺寸为410mm*81mm*73mm。但从外观和功能上看,基本属于德施曼旗下的Q3衍生品,同样采用流线船型构造的全铝合金型材制成,外观大气美观,具有强度高、抗冲击好和耐磨损的特性,足以应付通过暴力手段破门的行为。

门锁的前后面板均采用IML金属磨砂工艺加工处理,不仅保留了铝合金的金属光泽,让其表面略带丝滑美感,表面耐磨且不易褪色。而且IML工艺也为隐藏式的触摸面板提供了先天辅助,让内置的触摸按键能清晰显示,使用更持久,不会发生按键磨损积灰的情况出现,即使过道异物划伤门锁,也不至于轻易损坏产品的按键,保证产品的坚固美观。

防盗设计上,门锁后面板加入了直立式后把手设计,下压即能开锁,上提既能上锁,比旋钮式开锁来的更方便省力。同时把手顶端自带下压弧度,即使小偷从猫眼下勾撬锁,也无法直接勾取后锁面板把手,更难以真正下压开锁,使用安全性极高。

锁内采用C级防撬式黄铜直插锁芯,能有效防止270分钟内的技术开锁,保证门锁的使用安全,而且锁芯使用寿命长,在门锁无电的情况下也能通过钥匙开门。

门锁中主要的电路部件以及电机均被设计在后面板内,并在前后面板中均采用厚实的金属板作为电磁屏蔽和加固,可有效防止暴力拆门以及小黑盒的电磁破坏,整体安全性极高。

即使不幸前置面板被拆下,它紧贴门面板中的报警按键便会立即启动,此时会发出大音量的警报提示声,并实时推送提醒到户主手机,为门锁安全提供多一层防护。

Q3H还为我们提供了12位虚位密码的使用,只需在6位密码前后任意输入乱码,就能直接开锁,防止有人通过指纹痕迹推断出密码从而破解,即使边上有人也能大方开启,当然,有人试图通过密码解锁的方式开启,试错三次后还会自动锁定3分钟,并向户主推送密码开锁失败的提醒。

最安全高效的还是指纹解锁的方式,它隐藏式的指纹识别头被设计在前置面板的内侧,并在四周布局有凹凸结构,使用时能根据手指感觉快速找到,而且这种隐藏设计不易被发现,也减少了过道来往的各种划伤情况出现。

目前这款门锁可存储的指纹容量惊人,可支持10枚管理员指纹以及70枚普通指纹,基本能囊括一大家子人使用,通过内置的德国Hieyie算法,拒真率小于等于1%,即使是小孩和老人的指纹也能做到快速识别,基本一触即开,识别精准快速,外出彻底跟钥匙说拜拜。

门锁上也提供了懒人设计,类似后把手下面还提供有上锁和开锁按键,一键即能完成开关锁的动作,回家抱着大西瓜,用指关节就能轻松开关门,大大方便了日常出行。

最下面的旋钮为常见的保险旋钮,为独立的机械结构,不参与自动门锁的控制。

在续航能力上,虽然门锁提供了大扭力电机,能轻松完成天地钩门锁的开启和关闭,耗电肯定不少,但厂家却为其提供了两块大容量续航电池,可分别安置在门锁后面板的上下两端,拔插过程比较顺滑。

其中大的一块为5000mAh,小的一块为2250mAh,不仅能交替循环单独使用,也能同时使用,两块充满一次感觉能用半年,低电量的时候还会自动提醒,完全不会忘记充电的问题。

如果此时门锁已经完全没电也没带钥匙出门,前置面板底部还设计有应急的microUSB充电插口,可在门锁完全没电的情况提供外置电源辅助,非常人性化。

门锁的安装:

作为理工男,动手安装门锁并没有任何难度,而且安装过程是最有意思的部分,考虑到门开孔后的美观性和强度,所以这次我打算放弃师傅上门安装的机会,将机会留给自己。安装前先测试一下门锁电机和连接是否能正常使用,指纹识别和密码开锁是否异常。

然后将插入钥匙的锁芯装入锁体转动一下,看看锁体机械部分能否正常运行开关动作。

一切正常后就能准备安装工具了,一般就是电钻、开孔器、钻头。

当然,少不了钢锯这种东西,有条件再上个简易台钳就好。

这里其实我比较推荐手动开孔器,因为开孔过程快速还无异响,即使在大夜晚也无需担心会影响到邻居休息,省时省力。开孔前,先装上产品的锁体,然后将开孔图中把手转动的方棒孔与锁体方棒孔对齐,并以此作为延伸,对其上下需要精准开孔的部分用记号笔对应画出,之后就能用开孔器开孔了,一般开一条纵向槽是没问题的,当然,考虑强度是能留就留,但我发现这款门锁设计非常贴合原先门锁的开孔,所以我的门锁能直接就装。

为了方便其他有提前安装门锁的人群参考,所以我发一张这款产品的240mm*24mm规格锁体的安装开孔图。

接下来就是对门锁中需要切割的零件进行加工,主要为锁芯杆、方棒柱、安装在锁体锁芯部分的加固螺丝、保险旋钮杆。如果不会,基本上看到需要加工的部分均有一节一节的设计,主要是方便安装时切割或者折断设计的,但相信我,这东西用蛮劲是无法折断的,因为制作的金属实在太软,稍微一折就弯,所以,还是老实切割吧!

其实切割长短的确认也是比较容易的,类似锁芯,只要装上后,用后面板压在安装平面上对比一下锁芯杆的长短就能知道。就是把手上的方棒杆有点特别,因为外面板部分没有在对应位置开孔,所以必须将多出的部分切除,只需将方棒杆插尽到安装好的后置面板中,再看一下方棒杆从外门板突出的长度,向里面再截断2mm就好。切割好所有零件后,先装紧锁体和锁芯。

然后在前面板中选择合适的螺杆和螺丝,最后将螺杆拧进前面板内侧的螺钉中就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螺杆方形一端是拧紧到面板螺钉上的,主要是方便用钳子对其钳紧加工。

接着上前面板,要小心将前置控制线穿过门孔到后门板去。

再接着上后固定底板,记住,此时的底板已经上好了硅胶垫的,安装的时候需要对准把手方棒孔的位置,这直接关乎把手操作的顺畅,所以这里必须对准才能上好螺丝拧紧。

最后上后面板,小心将保险杆插入对应的位置即可。

拧紧后置面板后别忘记上防尘塞,并小心装入对应电池。

产品的使用:

基本上安装门锁后就能正常使用,但在设置密码或者录入指纹前,会先要求录制管理员的指纹,之后才能进行其他人指纹的录入以及密码设定。如果在使用的时候输入密码不正确或者指纹识别不出,则会语音提示失败,并以红色锁型以及数字13579的形式进行简单的显示。

指纹或者密码正确,则会自动开锁,非常方便。

单活锁体上锁开门都很方便,直接将后把手下压或者上提就能实现开门和上锁的功能,非常快速。

为懒人设计的后置开锁按键,基本做到一触即发,手提东西一点即关。

通过设置定时上锁或者主动点击外置面板上的上锁键,门锁会自行根据指令执行相关的上锁动作。

这款门锁已经成为华为智选生态产品,所以能直接进入华为“智慧生活”APP进行设置和使用,在里面能非常方便的设置门锁的开关动作与其他产品发生联动,随时随地开启智慧生活。

里面同时支持对门锁各种简单功能的设置,并能实时记录产品使用时候的各种开关动作,可对门锁使用情况一目了然。

总结:

优点:
  • 产品采用船型铝合金型材制成,外观时尚强度高、耐磨性好。
  • 表面经过IML金属磨砂工艺处理,机体不易褪色,同时大大也提升了耐磨性。
  • 防盗设计上采用了C级黄铜锁芯以及直立式防撬后把手,大大降低暴力开门的风险,而且多层金属结构设计也有效屏蔽掉了黑盒子的使用威胁。
  • 支持多种不同的开锁方式,并支持防偷窥的12为虚拟密码,而且产品支持录入的指纹较多,足以提供一个大家庭的使用。
  • 产品电机扭矩较强,可轻松开启天地勾的结构,而且还配置有两块较大的电池,续航能力较为持久。
  • 支持HUAWEI HiLinK生态,可实现智能联动各种组网产品。
  • 支持10秒预设上锁功能,出门无需手动上锁。
  • 指纹识别开锁较快。

缺点:
  • 产品不支持一次性的临时密码功能,同时也不支持手机开锁功能,工人串门难免会出问题。
  • 家里有其他智能产品,可惜无法跨界组网实现智能联动。
  • 前置面板底部的microUSB充电插口没有防尘塞的设计。
  • 无法连接自家APP设置使用。

网友:
手动开孔器不错.给个链接。

网友:
华为的平台啊,对不起我不敢买 ,苹果用户表示华为家居的app简直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