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款锂电钻 半年就坏了 电池正常的

楼主(2020-10-15):
大伙帮忙看看   按开关 没有反应  灯亮   不会发视频。。。。。。。

http://user.qzone.qq.com/1757476 ... EhIQcAcGhvdG9neg!!/

网友:
同款钻我用的少现在正常,感觉是电池不行了要不就是控制器有问题了

网友:
电机挂了吧

网友:
一般都是开关坏了,拆开看看

网友:
拆开用万用表跟着线测一下就知道哪儿的问题了,会坏的一共就仨,开关,主控和电机

网友:
碳刷  碳刷 碳刷

网友:
用表测一下吧,看不出问题的

网友:
半年还有保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