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惠而浦XQG65全自动滚筒洗衣机程序乱及黑屏拆修

楼主(2020-10-15):
家里一台惠而浦XQG65全自动滚筒洗衣机使用了近10年,最近开始出现程序混乱现象,最后黑屏、彻底趴下不工作了。到网上搜一下该机故障,多数以电脑板上的低压12V直流电源故障居多。自己动手维修吧。

一、拆机

全自动滚筒洗衣机的拆机顺序都差不多,可以借鉴。卸下顶部盖板后方的3颗固定螺丝:

取下顶部盖板,看见内部结构:

电源进线处的滤波电路,用表测量没有问题:

显示板和电脑板盒固定在面板后面:

拆下面板两颗固定螺丝:

拉出洗涤剂盒,用手指按下内部的锁杆,就可抽出洗涤剂盒:

取出洗涤剂盒后,卸下面板上3颗固定螺丝:

然后取下面板(注意两侧还有锁扣,须拨一下):

面板中间是电脑板盒,右边是显示板(绿色):

取下电脑板盒(卡扣固定,小心慢慢操作):

拆开电脑板盒,看见电脑板:

电脑板背面,MCU(型号被隐去)在这一面。下方有一处发黑积尘:

二、检查电脑板故障元件

仔细查看发黑积尘处,没有拉过弧,擦干净:

电路板下边是12V直流电源部分的元件,采用LNK304方案,表面上看不出问题:

看看保险电阻R020,初看没问题:

换个角度,仔细看到细小的裂纹,烧了:

三、更换故障元件

1、换上一个新的22欧姆/1W保险电阻:

将电脑板盒装还原,插好束线,接通电源开机,只听“吱”的一声,机器没有启动的迹象。打开电脑板盒一看,保险电阻又烧了,滤波电感好像也鼓了一些:

2、看来简单地换保险电阻是不行的。查电源管理芯片LNK304资料:

LNK304的典型应用电路:

根据参考电路,用指针万用表检测一下电路板上的有关元件。保险电阻再次烧毁,断路,指针不动:

滤波电感没烧断,用低档测,有1欧姆多电阻值,基本是好的:

交换表笔分别测量LNK304的D、S端,均为短路,说明这个芯片烧了:

测量一下新购的LNK304,黑表笔接D,红表笔接S,阻值很大,表针不动,正常:

红表笔接D,黑表笔接S,阻值约1.6K,正常:

由于电路板上涂覆了一层防潮耐高温树脂,很难进行电子元件拆焊,我用小砂片切割坏元件后,就在电路板正面焊接:

切割后,旧IC留下的脚桩:

更换保险电阻及电源管理芯片后的情况:

将电脑板盒装还原,接通电源试机,屏幕亮了,旋转各个程序档位,工作正常,完美修复:

四、维修费用

网上拍22欧姆/1W保险电阻,50支/2.7元,包邮;LNK304每片1.7元,两只3.4元,包邮。总共6.1元。维修用了2支电阻及1只芯片,还留下许多元件以后使用。

维修后语:惠而浦这款全自动滚筒洗衣机,黑屏故障以电脑板上的12V低压直流电源电路的三个元件——保险电阻R020(22欧姆/1W)、滤波电感L003(1mH)、电源集成电路U002(LNK304)发生损坏引起的故障最多。所以,TB上有商家出售这3个元件的套装,方便维修。也有出售拆机电脑板(约50元)及新电脑板(约120元)的,拍来直接更换更省事。作为数码之家的拆客,进行元件级维修,不但节约RMB,更是对能力的锻炼。

网友:
功率不大,实在不成塞个12v开关电源进去,我的热奶器就是阻容供电老化了,塞了个usb充电头进去。

网友:
元件级维修都是省钱的,现在基本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牛掰了,换板至少300¥,恭喜楼主省钱了,有技术就是好。木分了,只能帮顶点赞

网友:
这种情况是LNK304的散热有问题,改善LNK304的散热可以提高寿命。

网友:
不错 花小钱办大事~

网友A:
头一次见这么拆芯片(电锯)
烙铁不能拆吗

网友:
恭喜精华,大婶又省钱钱了!
偶家海尔波轮用了十几年还没坏

网友B:
厉害,我都是网上买拆机主板,家里一台格兰仕换两次了。
没这个技术分析啊,直接换板。

网友:
上次回老家时,亲戚家的滚筒也是电源烧了,当时手头没零件,把家里一台报废油烟机电脑板上的12伏电源部分割下,给外挂到洗衣机主板主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这么拆芯片(电锯)
烙铁不能拆吗

电路板上有防潮耐高温涂层,换那个电阻时就很困难,所以干脆割断引脚直接焊。

网友C:
新换的芯片不涂胶防水么?

网友:
牛皮牛皮,最羡慕会分析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换的芯片不涂胶防水么?

看了前面的元件都没有防潮胶,也就没有涂。

网友:
家里一台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也是类似的故障。通电一段时间后莫名其妙的掉电黑屏。拔掉电源再插上又亮屏。在外地工作一直懒得修。今年疫情困在家,拿出来修了。直接判断是电源供电故障,开始以为是电容老化了,拆开电容外观挺好,还是换了。结果并没有改善,最会分析也是电源芯片坏了。芯片是TNY276,当时快递都停了,就让我表哥找找他家有没有(他是修家电的,换下来的坏板一堆)。最后找到个TNY275,电流小些,没办法换上去试试。目前还在正常服役中。

网友:
碰到过西门子的某个型号的滚筒洗衣机,损坏12v供电的开关电源是通病来着,换芯片也用不了几个月再次损坏,后来直接塞了个小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滤波稳压进去,几年了,再也没坏过12V供电了....

网友:
老丈人家里有个滚桶,每次洗衣服洗一半就报警,按个暂停再继续又能正常洗完,不知道哪个传感器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我都是网上买拆机主板,家里一台格兰仕换两次了。
没这个技术分析啊,直接换板。 ...

速度更快,花费不多,节约时间

网友:
技术就是银子

网友:
这么快就能消除故障?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