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S40小时代版极简刷机教程

楼主(2020-10-15):
乐视S40_Air_L小时代版第三方精简固件
稳定流畅去开机广告无限制安装软件
ROM特点
1、不带ROOT权限;
2、屏蔽开机广告,去除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
3、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4、去除应用安装限制,实现自由安装第三方软件!
5、内置当贝市场;
6、支持开机自启动(适合老人小孩使用)、开机密码锁(让你的设备更加安全)、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进一步简化你的桌面)、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刷机教程:
准备:U盘(FAT32 2.0 不可做过系统盘),刷机前请格式化、电视机断开所有网络(有线和WIFI);
1、下载好固件解压,解压完成后有三个文件夹,一个原厂包,一个精简版,一个乐视版(如果你想看乐视视频就刷乐视版,不看的话推荐刷精简版);
2、先拷贝原厂包下面的刷机文件.bin到U盘根目录(不要放在任何文件夹下,否则电视无法读取到刷机文件);
3、将U盘插入电视的USB接口(顶部有USB接口,优先插电视顶部的USB);
4、电视完全断电,关掉侧面或背面电源开关,再打开(确保电视待机状态下)
5、39键的遥控器按照顺序按数字:3 6 9 5 开机,进行刷机。
      超级遥控器(不带数字键的)
方法一:依次按下【设置】【音量加】【音量减】【频道减】【频道加】【开机】键,稍等片刻,电视会出现系统升级进度条;
方法二:依次按下【设置】【音量加】【音量减】【频道减】【方向下键】【开机】键,稍等片刻,电视会出现系统升级进度条;(第一种发放按键没有反应的,用第二种)温馨提示:以上操作不是同时按,而是一个一个逐渐的按,不要理解错了!
6、等待出现电视刷机升级界面,等待完成,完成后关机;
7、原厂包刷机完成之后,电视会自动重启,进入到设置向导的页面,此时遥控器直接按下关机键关机,不要进入设置!切记!
8、接着删除U盘里的文件,拷贝精简版或者乐视版的刷机文件到U盘;
9、重复步骤3-6,刷入固件即可,刷入精简版或乐视版完成后有的电视可以自动重启开机,有的则会进入黑屏状态,此时按遥控器开机键开机即可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chej0dIwMzgHZDVEZr0Ug
提取码:0eme

网友:
老贾一把牌打烂了

网友:
楼主好人,我家两台乐视S40小时代版极经常自动升级,卡的要命,回头准备U盘试试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能刷360手机的,大炮不做手机了却还是控制的死死的。手上有部360Q5成色很好,就是广告多,开机就提醒运行360,怎么关都没用。

楼主:
没有实机测试,我也是多方寻找整理的。有的是花钱买的,有的是找了一天找到的

网友:
其实能root,原厂rom改改也很好用,只要root之后替换原厂桌面就行了,预装app删掉就行

网友B:
乐视S50_Air 普通版路过,我刷的精简固件,里边啥都没有。。。有需要的,本帖免费提供,回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乐视S50_Air 普通版路过,我刷的精简固件,里边啥都没有。。。有需要的,本帖免费提供,回复就可以了:titte ...

正好需要,我加S50 Air升级后卡的要命。。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能刷360手机的,大炮不做手机了却还是控制的死死的。手上有部360Q5成色很好,就是广告多,开机 ...

360n5路过,一部很成功的手机,一部不断刷新我对企业下限定位的手机,用广告机形容感觉都是对广告机的侮辱。

可以刷miui,网上有很多rom,刷完之后就发现腰不酸了,腿不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乐视S50_Air 普通版路过,我刷的精简固件,里边啥都没有。。。有需要的,本帖免费提供,回复就可以了:titte ...

已收到。谢谢,现在回复消息还要2M币...

网友(2021-01-29):
我连我家乐视是什么型号都忘记了

网友(2021-12-24):
领导·我的s40用的超级遥控器·只出现设置网络界面·出不来刷机界面

网友(2022-11-21):
刷机成功,还没找支持开机自启动(适合老人小孩使用)、开机密码锁(让你的设备更加安全)、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进一步简化你的桌面)、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网友:
追评:流畅度感觉一般(没广告开肯定要快),开机必须用遥控(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没找到),信号源时不时跳回主界面,当贝市场需要会员。
总结:非必要不刷机。

网友(2023-01-17):
引用 网友B:
乐视S50_Air 普通版路过,我刷的精简固件,里边啥都没有。。。有需要的,本帖免费提供,回复就可以了:titte ...

谢谢大哥!

网友:
做一下标记,有空试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