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充电宝小电流休眠解除

楼主(2020-10-16):
因为需要做个小玩意,网购了几片充电宝芯片,有个按钮单按显示电量,双击打开照明灯,一切都很美好。
然而供电30秒后,关了!原来是小电流休眠,果然科技进步啊。
于是沿着大电阻(电流检测)附近的双MOS管找到控制线,切断MCU连接,跳线到最近的高电位搞定。测试暂时未发现副作用。
如有纰漏,欢迎指正。

奉送一个3D模型

网友A:
谢谢!3D文件有了,请问3D打印机是你邮过来还是我自己去取?

网友B:
纰漏就是充电宝以后都不会休眠了,升压电路一直启动,静态功耗变大,放那里较长时间不用电量会耗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3D文件有了,请问3D打印机是你邮过来还是我自己去取?

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纰漏就是充电宝以后都不会休眠了,升压电路一直启动,静态功耗变大,放那里较长时间不用电量会耗尽~ ...

分析的好,,
正常功能 削除,叫阉割 比较 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