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盘主控解析(转发技术宅小唐)

楼主(2020-10-16):
总结的非常的好,唐老板没有单独列出帖子来,但是本人感觉还是强烈推荐,唐老板真的是很热心的一个人,大家也可以翻阅一下帖子,看看有多少人会总结给新手,极少极少吧
以下为原文如果要打赏请给唐老师,就不要给我了,毕竟是别人的总结,忘了告诉大家了!!
唐老师如果有其他更新我也会继续编辑更新的

USB 3.0里面常见的主控:银灿系列:

银灿IS903  双通道,最多8CE,支持颗粒比较多,基本上常见的2D MLC TLC都支持,极限性能:读300写220、缺点:不支持3D颗粒

银灿IS917  单通道,最多4CE,支持的颗粒也不少,2D 3D都挺多,极限性能:读150写100、缺点:量产软件工具比较杂乱、

慧荣系列:(慧荣全系列都不支持UASP,但是做PE很稳定,基本上都能启动,能做到7驱7启)
慧荣SM3267AB    单通道,最多4CE,支持颗粒比较多,基本上常见的2D MLC/TLC都支持,极限性能:读120写60、缺点:不支持3D颗粒以及老制程颗粒
慧荣SM3267AE  (AE是AB的升级版)单通道,最多4CE,支持颗粒比较多,基本上常见的2D MLC/TLC都支持,极限性能:读150写90、缺点:不支持3D颗粒以及老制程颗粒
慧荣SM3267AE  (带LDO 1.8V 3D版) 单通道,最多4CE,支持颗粒比较多,基本上常见的2D/3D MLC TLC都支持,极限性能:读150写90、缺点:不支持老制程颗粒
慧荣SM3268P    (3268是3267的升级版)单通道,最多4CE,支持颗粒比较多,基本上常见的2D/3D MLC/TLC都支持,极限性能:读150写90、缺点:不支持老制程颗粒
慧荣SM3268M    (68P和68M本质一样的)单通道,最多8CE,支持颗粒比较多,基本上常见的2D/3D MLC/TLC都支持,极限性能:读150写90、缺点:不支持老制程颗粒
慧荣SM3269    其实就是3268高格量产后的显示名字,本质就是SM3268主控、

慧荣SM3280  双通道  最多8CE,官方工具里支持的颗粒很少,但是自带固件支持L85 L95 L06 B16 B27 海力士v3 Bics 3  三星V3 V4、需要自己动手添加颗粒参数、极限性能:读400写200、这货有4K性能,大概10MB左右的水平,玩Win To Go还行、优点:双通道,高速、有4K,缺点:贵,添加参数略麻烦,不支持UASP、
慧荣SM3281  单通道 最多4CE,这货和3280本质是一样的,实际就是3280的单通道版本(类似于3268M/3268P),支持的颗粒一样,工具固件也通用,极限性能:读300写100,优点:3D TLC也能有读200写50了,缺点么就是添加参数麻烦点

慧荣SM3350 UFS桥接USB主控,仅支持特定的三星UFS颗粒,极限性能读450写250, 优点:4K分肛固态,缺点:贵,热,一般人折腾不来

jackieyanni坛友补充
现在新的有单1.2V的颗粒,硬上3.3有烧的风险;1.8兼容1.2的颗粒上3.3基本不会烧,但不建议长期;1.8兼容3.3的就随便上,但是三星、HY黑片,最好直接3.3。

此外,IM系的L06,大部分上3.3会不读ID,此类黑片不建议用1.2V,读取不稳定。

网友:
普通颗粒上3267AE,高速颗粒上903,TLC上3281,其他不必看了。

网友A:
写的太好了,顶!!!                 如果再加上SM3282就完美了!

网友B:
IS903其实是不支持TLC量产的,参数里的部分TLC,只能用903来清空。另外903的极限写速度,配合特定颗粒,能达到300,比如nw711。
现在1.8v的903也能支持3D MLC的,但支持的不算太好。

网友:
另外,3267AE和3268P的写极限,其实还要高一些,3267AE我做过的方案,最快写118,3268最快写108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9721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903其实是不支持TLC量产的,参数里的部分TLC,只能用903来清空。另外903的极限写速度,配合特定颗粒,能 ...

老范,请教两个问题,1.903的清空和3281,3268的清空有什么不同,2.903能不能清空tlc,3.3v电压会不会烧坏t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太好了,顶!!!                 如果再加上SM3282就完美了!

3282的方案已经出来了,测试很不理想,远不如58xt,在qlc的颗粒下,1ce缓外写入只有10m,纠错功能远不如58xt,支持颗粒种类就更别说了!就看将来价格了,如果是30元左右还可以,50元一个,那就歇菜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范,请教两个问题,1.903的清空和3281,3268的清空有什么不同,2.903能不能清空tlc,3.3v电压会不会烧 ...

关于清空的区别,我也没细研究,都听说安国清空比较彻底,所以不同主控的清空功能应该还是有区别的。

903的参数里确实有部分tlc的参数,我没试验过能不能清空,但肯定不会烧颗粒的。实测B16,B17的颗粒,在3.3v下,也能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清空的区别,我也没细研究,都听说安国清空比较彻底,所以不同主控的清空功能应该还是有区别的。

90 ...

903能支持的TLC都能清空,部分甚至能F4读坏块,就是不能开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范,请教两个问题,1.903的清空和3281,3268的清空有什么不同,2.903能不能清空tlc,3.3v电压会不会烧 ...

现在新的有单1.2V的颗粒,硬上3.3有烧的风险;1.8兼容1.2的颗粒上3.3基本不会烧,但不建议长期;1.8兼容3.3的就随便上,但是三星、HY黑片,最好直接3.3。

此外,IM系的L06,大部分上3.3会不读ID,此类黑片不建议用1.2V,读取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3282的方案已经出来了,测试很不理想,远不如58xt,在qlc的颗粒下,1ce缓外写入只有10m,纠错功能远不如5 ...

谢谢大佬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的有单1.2V的颗粒,硬上3.3有烧的风险;1.8兼容1.2的颗粒上3.3基本不会烧,但不建议长期;1.8兼容3 ...

好的,添加上

网友D:
3281有识别慢的问题

还有其它主控4k都很渣吗?还是勉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81有识别慢的问题

还有其它主控4k都很渣吗?还是勉强能用?

还有其他的就不具有代表性了,量产也很不方便,3350量产太危险,UFS基本上没有可以用的,UFS内部文件出错就永远量产不了了,再高的4K就只能是46XT 58XT了

网友:
小白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些专业术语为基础知识呢?

网友E(2021-10-15):
我用3267ae能量产,用3268p ab就是量产出错不知道哪里设置出错还是怎么回事,就是图片这个颗粒,试了很多其他颗粒也是一样的问题,在3268上能识别容量就是量产不出来,请教一下老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3267ae能量产,用3268p ab就是量产出错不知道哪里设置出错还是怎么回事,就是图片这个颗粒,试了很多其 ...

现代颗粒比较迷,跳线什么的,电压什么的只有不停的试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多谢大佬的收集整理

网友:
903只支持43bit/kb ecc,若非必要,3dMLC 1xyz 2d MLC都不建议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903其实是不支持TLC量产的,参数里的部分TLC,只能用903来清空。另外903的极限写速度,配合特定颗粒,能 ...

NW711真是极品,好贵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