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众仪ZT-QB9钳形表

楼主(2020-10-16):
功能就不说了,说说缺陷。这个表电压档只能自动测,不能切换直流交流,在测量网线通断测试仪的灯珠电压时,由于是灯快速亮起熄灭,导致档位一直停留测的是交流电压,而不是直流电压。另一个就是电阻,这个也是归自动里了。虽然二极管档可以切换调出(测电阻只能自动,测二极管才需要手动调)。在板子上以前自动档测变压器,始终显示压降……不显示电阻……很无语,拆下变压器,电阻倒是慢慢显示出来了,没有直接插插座上测电压来的快,还有就是ncv,神奇的是灵敏度很高,可要用这个分辨火零线,还得往红笔孔里插个笔,用笔去接触才行……算是不会误报吧。这个品牌万用表灵敏度做的比钳形表低,可靠距离分辨火零线。最后说一点……别去拆液晶屏那面。回装时候始终装不出出厂的感觉……完全坑爹。红表笔孔那的绿色元件挡住了安装,折腾好久才勉强装的像那么回事。不然压不进去。屏幕接触不到。

网友A:
谢谢分享
拆机有风险(外壳卡口崩掉了吧?)

自动识别表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拆机有风险(外壳卡口崩掉了吧?)

没有,这个没有卡扣,侧板可以直接抽,然后底盖往上提就好。就是千万别拆电路板,那面没啥,但是屏幕非常难固定。

网友(2023-01-03):
看到这里,我确定选Qs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