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我也拆个PDD上七块钱买的太阳能灯 附带测试图并认真评价

楼主(2020-10-16):
这个太阳能灯的改装教程出来了——

点击查看>>>

PDD七块钱买的太阳能灯高质量改装教程 同类型太阳能改装可参考

之前买过这个款式的,很喜欢这个造型,感应也很灵敏,但是从来没发过拆机图,明知道这种产品是拿来引流的,不能拿着7块钱的东西去跟70块的比,今天就比较认真的测试并理性的做个评价,给大家做个参考
这次7.29元一个,买了俩。

全家福

COB灯珠,我比较喜欢。

拆开后盖,带一个简单的金属片,用来固定COB灯珠,顺便用来散热。

主板上因为用的是专用红外感应IC,只需要简单的外围电路就可以实现人体感应,并且很灵敏,但是跟其他的便宜太阳能灯一样,太阳能板连一个二极管到电池正极,这种不用多说,锂电池废的比较快。

锂电池没有标识,预计容量800~1200,并且没有保护板。

弱光模式下频闪严重,但是放在室外临时照明用,也无所谓了。

人体感应模式无频闪。

以下工作电流,以4V电压为基准测试:

人体感应模式,灯最亮,1000MA工作电流,很亮,打开这个灯,家里10W的LED灯泡亮度瞬间被秒了。

常亮模式,四百多的电流,将近2W的功率,这个用来做路灯已经足够了。

微光模式,这个亮度作为微光,表现很不错,安装高度离地面大概三米多,也能看到路,又不至于太亮而浪费电,进入感应区域,启动高亮模式。

先说优点:
价格公道,几块钱你单买,最多买个感应模块。
非常适合二次改装;
感应灵敏,感应探头的位置设计合理,感应区域很大;
COB灯珠,灯很亮,并带有散热片;
工作电流设计合理,人体感应1A电流,短时间工作;65毫安微光模式,刚好能看到路,又不至于在没人的时候,太浪费电;常亮模式,四百多的工作电流,看路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照亮范围也很广;
外壳防水效果也很不错,已经有好几个在服役,没有发现进水的问题。

缺点(其实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我也就再啰嗦下):
太阳能板是平向内嵌在外壳上,并不能很好的调整和太阳的角度,并且是滴胶的不耐用,太阳板也比较小,大晴天短接电流也就110毫安左右,阴雨天基本上都是个位数电流。
没有充电管理IC,电池也没有保护板,天气好的时候,很容易过充,以前测试过最高可以充到4.85V,并且还是半下午的时候测的,高电压充的快,掉的也快。
都是电阻限流。

后面就拿着个进行二次改装,主板已经打样回来并且焊接好再测试了,请看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305&extra=

——————————————————————————
如何给这个太阳能板加装TP4056或者TP5100充电模块来保护锂电池,请看下图——

网友:
7块多买到,感觉可以了。

网友A:
8元以内很强大的东西了

网友B:
哪里买的 楼主PM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 楼主PM下

拼多多,第一个截图有店铺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元以内很强大的东西了

为了照顾一些十七八块买的同类型太阳能灯的坛友,还有一句话我没说,这个还有返现,实际下来只要五块钱

网友:
这个价位很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 楼主PM下

同问一下

楼主:
拼多多上,看我的第一个截图里面有店铺名字,

网友C:
怎么增加延时时间?就是亮灯时间长一点

不然人静止一下就灭了,延时3-5分钟最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拼多多上,看我的第一个截图里面有店铺名字,

谢谢,是不是把充电改下用4056电池寿命就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增加延时时间?就是亮灯时间长一点

不然人静止一下就灭了,延时3-5分钟最好 ...

自带的IC,估计是不支持延时调节,主板上都没其他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是不是把充电改下用4056电池寿命就会好一些

如果你要改的话,就把太阳能板也改了,自带的板子,阴雨天基本上没办法充电的。直接接TP4056或者TP5100充电模块,二极管都不用串了。如果你要改,我给你做个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要改的话,就把太阳能板也改了,自带的板子,阴雨天基本上没办法充电的。直接接TP4056或者TP5100充 ...

谢谢了,关键是我手上没有太阳能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关键是我手上没有太阳能板子

网友:
类似的我父亲收过一台大概4500K中性白路灯头,直接替换掉原装草帽头塑料灯头,改到10瓦当护眼灯正好。

网友E:
8元钱绝对是地板价了,太羡慕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8元钱绝对是地板价了,太羡慕你了

性价比还算不错了,不能单纯说人家东西做的不好,毕竟人家没拿这以次充好卖高价。

网友:
这个我买过,有段时间带遥控9.5 电路板一模一样,只是楼主的板子少了三个腿的接收管和几毛钱的遥控器
这个板子三个模式,用开关或者遥控都可以选择,常亮、感应亮灭、微亮感应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