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芝蒲充电手电钻冒烟了!

楼主(2020-10-16):
这电钻本来就声音大,碳刷味浓,使用中突然冒烟
一看碳刷都发红了。
拆吧!虽然第一次拆这东西,反正能修就修,修不了就扔
拆开后转子都诚碳棒了
搽干净后装上,这小弹簧的位置我找了老半天
不知能永用多长时间,先对付应

楼主:
这图片顺序没搞好

网友:
换向器有点氧化了,用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
清理换向器别用砂纸,用橡皮擦加牙刷。

网友A:
我的富格也是打火冒烟了! PDD上11块买了电机换!

网友:
换向器居然不是铜色的

网友:
直接换新电机一步到位,最好是五绕组转子,转矩脉动小于四驱车里的3绕组转子。最好把齿轮箱和夹头也都换了,找同心度高点的。

网友:
小弹簧的位置,倒数第二张图片里有,是调节力矩档位用的

网友:
转子该打磨了,积碳太厚影响接触,要是打磨出来铜色都没了那就扔了,到岁数了

网友:
2017年买的便宜货也是尾巴打火,拆电机用超声波清洗机洗干净了,装回去吃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富格也是打火冒烟了! PDD上11块买了电机换!

我还以为就我的富格冒烟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就我的富格冒烟了呢!!!

我的虾牌早就冒烟了,电机拆废了

网友:
壳子便宜卖么,收壳子

网友:
又是贪小便宜买了劣质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