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一下怎么算LED限流电阻功率

楼主(2020-10-16):
大神们好,我先上图这是一块软膜灯箱贴片,灯珠3030的,,
限流电阻
贴片字样390,39欧的,驱动电压12v,想问下大神们这个39欧怎么算的。
我开始查资料R=(U-ULed)/ILed,那12v驱动电源驱动,12-3.0/0.02=450欧,(0.02是查到3030灯珠参数,工作电压3.0-3.6v、工作电流20ma、功率1w)
为什么板子上用40欧就够了,搞不懂,求大神教

网友:
贴片电阻,不熟悉,390  难道不是 390欧吗???

网友A:
既然都标称1W的功率,电压又是3.0~3.6V,电流怎么会是20mA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标称1W的功率,电压又是3.0~3.6V,电流怎么会是20mA呢?

标称1W的功率,电压又是3.0~3.6V,电流应该是小于300mA.

网友:
这是6V灯珠150ma,12v驱动电源驱动,12-6.0/0.150=40欧

网友:
先通电测出led压降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