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什么材料耐高温绝缘

楼主(2020-10-16):
电饭锅电路板靠近锅体,不停的短路,换了一块胶木板,加热的时候,还是会有难闻气味。想换一块耐高温的绝缘板,有哪位师傅推荐一块。电源适配器里面有橡胶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用?这个能耐多少度?

网友:
不行就用陶瓷板!

网友:
拍照看看,不然怎么给你建议。。。。

网友:
硅胶片吧,耐温200-300度

网友:
那就别让它靠近锅呗,把电路板沾到外壳上

网友A:
换了一块胶木板,加热的时候,还是会有难闻气味。  是你锅里面原来电路板因短路生成东西没处理好,按理换新加热不会有味!新电木板(胶木板、酚醛层压纸板)要好高温度或大电流才有味出!

网友:
瓷砖搞成你要的形状

网友:
什么样的电饭锅空间这么小

网友B:
按照体积大小,自己切一片陶瓷。

网友:
你说的是那种白色的一般是704硅胶,以前CRT显像管时代,这个是耐高温耐高压的,据网上说,耐温-60~+250℃

网友:
如果原设计是这样的话,这个电饭煲是如何撑到等楼主去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一块胶木板,加热的时候,还是会有难闻气味。  是你锅里面原来电路板因短路生成东西没处理好,按理换新 ...

电饭锅温度是150度才会跳保温,胶木板才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体积大小,自己切一片陶瓷。

陶瓷受热会不会裂开

网友C:
云母片、陶瓷、电工木、电路板用的玻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母片、陶瓷、电工木、电路板用的玻纤板

你说的后面两种不能用,不耐150度。

网友:
陶瓷纤维纸

玻璃棉垫

酚醛泡沫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母片、陶瓷、电工木、电路板用的玻纤板

谢谢,云母片我这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后面两种不能用,不耐150度。

电路板用的玻纤版150度没问题啊电木板耐高温差点,其实还有石棉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