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万用表,处理档位开关接触不好

楼主(2020-10-16):
(图片)

网友:
现在的万用表电路越来越简洁了!

网友A:
这东西不好处理。用橡皮擦擦拭,涂抹雪油,都管不了多久,影响最大的是电阻测量。

网友:
这个好清洗,把万用表拆开后盖即可,然后斜着拿,然后用无水酒精喷在旋转电路板上,然后旋钮多旋转几圈,再喷一次;有脏东西的话,无水酒精就会冲走,因为电路板是斜的,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如果全部拆开的话,里边有几个V型的小铜片容易丢掉或者找不到原来的安装位置,所以要小心拆,别一下子崩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好处理。用橡皮擦擦拭,涂抹雪油,都管不了多久,影响最大的是电阻测量。 ...

镀金的可能耐用一点。

网友B:
还是自动量程的好用,可以避免经常啪啪啪

网友:
谢谢分享。。这图片拍的很爽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自动量程的好用,可以避免经常啪啪啪

而且是按钮款的全自动最好,父亲收过一台比我更高级按钮万用表,多了电容电感测量模式,可惜的是按键塑胶烂掉,用锅仔片开关飞线替代能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