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插排加交流指示灯实践3(终结篇 )

楼主(2020-10-16):
之前发帖:
插排加个交流电源指示灯实践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552

交流电源指示灯电阻多大合适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821

插排加交流电源指示灯实践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897

大家讨论较为热烈。
今日发个终结篇

淘宝卖的,都是发光二极管串连一只110k电阻。商品插排也是这样。

自己之前搞的是如图上面,主要是家里没有大阻值的电阻。测试发光二极管处分压为2.8v ,功率约0.2W。
这次干脆把R3剪掉,变成4只电阻与二极管串连,测试发光二极管处分压12V ,功率约0.21W 。
电路

准备测发光二极管电压

测量电压2.8V

测量功率0.199W

把并联的电阻剪掉

测量电压12.3V

测功率0.216W

个人认为发光二极管并个电阻寿命会长。

不改了,就这样了。

网友A:
比起电阻限流,降压,我更喜欢阻容降压限流。 绝对可以避免电阻发热。电容我选的是安规电容。。。更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起电阻限流,降压,我更喜欢阻容降压限流。 绝对可以避免电阻发热。电容我选的是安规电容。。。更安全。 ...

在这种场合确实是阻容降压最合适,但是受限于体积和成本没见几个厂家这么干的。
自己DIY也很费时费力。

我见过的另一种长寿命的方案是电阻+氖泡发光管,我家里几个带氖泡指示灯的排插用了10来年了也没坏过。功率和采用电阻+发光二极管的方案差不多,但是氖泡更亮更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种场合确实是阻容降压最合适,但是受限于体积和成本没见几个厂家这么干的。
自己DIY也很费时费力。

我说的是自己改造的时候。电容 还是可以塞进去插排里的。厂家怎么折腾与我无关

网友C:
R1-R5每个80K(缺R4),那和直接串一个320K的,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R5每个80K(缺R4),那和直接串一个320K的,有什么区别呢?

家里没有大阻值电阻,这个80K是找到的最大的。

网友:
设计有问题 增加了待机功耗   就是 还有个电阻分流 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办法 你怕反向击穿就弄个4007串联

我的办法更简单 用 双端双色发光管 直接串联电阻  那个发光管正反向并联的内部 所以接交流 红绿色正好都可以亮 混合后是 橙色

网友:
还带过流保护的,加个二极管和电阻会更好

网友:
不错,大阻值的电阻,多被一些

网友:
我觉得吧,元件用的越多,坏的几率越大。不如用厂家的方案改大点电阻,简简单单,真坏了也好处理

网友:
820k+高亮led,再串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