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各位老板,求推荐usb hub。要最好的。买好了谢谢大家

楼主(2020-10-16):
usb hub我天天要用。只带键盘鼠标接收器 u盘,无线网卡等。但是用得特别多。所以,不要便宜的。
求推荐。
不用带外置电源。因为用不着移动硬盘。
宜丽客 贝尔金,或哪种好

好多年前30块买的一个hub,和10块包邮的一模一样的电路。一模一样的芯片。
所以,这东西我不贪便宜。上好的。稳定就行
那个便宜的用了一小时扔垃圾堆。贵了用了将近十来年,usb接口老化了。该退休了。

买了个贝尔金的。因该没问题,要不稳定我就换再贵点的宜丽客或索尼

网友A:
搜一下扩展坞,应该能满足你要求,不过,需要外接电源。

网友:
是否须要带外置电源,要看电脑主板usb供电的可靠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扩展坞,应该能满足你要求,不过,需要外接电源。

不用,我就简单的hub就行。不要电源,电源太麻烦,又占用我一个电源插孔。

网友:
巧了,我也想求一个,不过为了稳定我对外接电源是有要求的。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如果不在意是usb2.0的话,贝尔金有二手的,不到40元,我用好多年。

网友:
Anker的东西不错 可以去搜一下

网友B:
键盘鼠标接收器 、无线网卡插到一起本来就会有干扰,功率也不小,USB供电口限制0.5A,怎么能稳定呢

网友C:
有牌子的USB3.0 hub都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呀。

我目前用的奥睿科的一个USB3.0 hub就很好用,不过论坛里的很多人都不太待见这个牌子。
建议买个绿联的吧,几十块钱的USB3.0 HUB就行。不敢保证能传给你孩子,但是正常用绝对没问题

网友:
Type C的USB hub你值得拥有

网友:
单位整理仓库有些西普莱USB3.0集线器,挑了2个7口的用着还行要外接电源!

网友:
6块的晶华,没啥赶脚,正常使用2.0的.4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盘鼠标接收器 、无线网卡插到一起本来就会有干扰,功率也不小,USB供电口限制0.5A,怎么能稳定呢 ...

之前国产30的都用了多年,好用。
换个好点的不带电源的因该行

网友:
某宝,搜索选贵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
无线网卡最好别用hub,其他键盘鼠标无所得。

网友:
马爸爸家找个稍微牌子硬一点的就行了,不要老想着可以用到变成传家宝,反正感觉不好用了就换个新的,不是更好吗?

网友:
随便买个正品川宇USB3分线器HUB也挺好用,我的是索尼博乐客大USB接头,运动相机有miniUSB和microUSB,手机typeC等,四种接头数据线都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牌子的USB3.0 hub都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呀。

我目前用的奥睿科的一个USB3.0 hub就很好用,不过论坛里的很多 ...

我有个奥睿科的USB3.0透明款的,买来到现在,总是无缘无故就不认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D:
你这是矛盾的需求的,,,要好要稳定就要外接电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矛盾的需求的,,,要好要稳定就要外接电源的吧

都是小电流的设备。能带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