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孤陋寡闻了,才发现拉索线管里面的钢丝是纵向排列的

楼主(2020-10-16):
某天感觉渣渣车的变速、刹车拉索线管太长了,曲率大摩擦也大了,就打算改短

拔掉端头的套管,原来里面钢丝是纵向排列的

比划好距离,从中间切断

用小电磨+打磨片切断的

断面长这样
里面是白色内管,估计是尼龙材质,这样润滑性好些
外面纵向紧密环绕钢丝,再注塑包封形成外皮

改短后,看着顺眼了

后刹线的线管更长

改短后的样子

后变速也要改

横梁位置线管别了个角度

用扎带绑一下

拉索端头的小铝管掉了,就浸一下瞬干胶,防止散线

开始偶以为钢丝是绕成螺旋(弹簧样子)注塑的呢,看来纵向排列工艺性好,更省工时吧
简单打理一下,还能学到新知识哦

网友A:
老板换个闸线多少钱

网友B:
你这小电磨能切这东西也真是神奇
我的那个连木头都切不动

网友C:
嗯,是我想像的样子

网友:
元首是来忽悠我的吧。。。。。。

网友:
如果是油压刹车要切油管就没有这样简单了,就必须到车行用专用工具,

网友:
定期喷WD40,绝对好用。

网友:
两种都有用,一般刹车用螺旋的,变速用径向的(精度高)

网友:
简单粗暴,我还以为用割管器切断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换个闸线多少钱

这么快闸线又拉断了!?大婶,国家举重、摔跤队在找你,好像铅球、标枪的主教练也来了,听说拳击队也有意向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板换个闸线多少钱

换芯还是换皮还是都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快闸线又拉断了!?大婶,国家举重、摔跤队在找你,好像铅球、标枪的主教练也来了,听说拳击队也有意 ...

关键是你们家闸线质量太差了,没两天就崩 ┌( ಠ_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换芯还是换皮还是都换?

看来元首收徒弟了来全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来元首收徒弟了来全套的

我去,要全套啊,全套里面分帝王套,贵妃套,先生要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去,要全套啊,全套里面分帝王套,贵妃套,先生要哪个?

俩一起上~

网友D:
办卡不?办卡有银卡、金卡、钻石卡和存储卡,先生要办哪个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办卡不?办卡有银卡、金卡、钻石卡和存储卡,先生要办哪个卡?

我去你当你开美容院啊 快修再啰嗦我喊城管了

网友:
禧玛诺变速线管都是纵向,有利于变速器和指拨受力,不过我试过螺旋刹车线管也可以当变速线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小电磨能切这东西也真是神奇
我的那个连木头都切不动

偶也是试一试,看来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是我想像的样子

不是偶想的样子,但8楼的老猪说直线和螺旋两种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