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罗技以换壳为主?新M275无线鼠标对比旧M280

楼主(2020-10-16):
用了一年零9个月的罗技M280无线鼠标挂了,
先是第十个月的时候双击,换了欧姆龙白点,然后是这周开始滚轮中键失灵,忍不了,换新。
单位采购,去年是M280型号,今年变成M275了,看数字低端了一点,拆开看看内部板子咋样?

拆个罗技M280无线鼠标-谈谈使用感受[发表于 2019-1-18 09:29:3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5

换欧姆龙白点-买了十个月的罗技M280无线鼠标双击[ 2019-10-30 14:50:04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377

不用烙铁也能换鼠标微动-罗技M185光栅版2012年[发表于 2019-12-16 13:50:44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263

单位新采购的M275未拆封和老M280,感觉外形是一毛一样的

说明书,M275和M330是同一张纸。。。。。

拆封盒子,新机和老机屁股也一样

盖子底下也一样,换个数字就能升级赚钱啊

电池底部贴纸不同

拆开螺丝,取下上盖,M275是红色微动,M280是换过欧姆龙白点

电路板号一样,但是贴片传感器不同

回过头细看当时新拆的M280的板子,凯华的微动,黑色。
现在中键拆下来发现里面弹片氧化发黑了,没有合适的换,只能淘汰扔掉了。

罗技M185是2012年开始用的,去年底才换了一次微动,
M280是单位去年采购的,用了不到两年就挂了,
不知道这个M275能坚持多久。。。。。。罗技低端货真是越来越辣鸡了

网友A:
你把鼠标反过来仔细看,280这几个字后面有个小标记

这是罗技的什么接收器通用标记,具体叫啥忘了,反正就这适配器,单独买就挺贵的
鼠标也别扔,先留着,万一下次找到合适按键了呢

网友B:
滚轮都是编码器,差评

网友A:
优联
想起这东西叫啥了,反正就是多设备通用,方便很多,可惜了我G304不兼容

网友C:
其实买个3系的就光栅滚轮了。

比如M325,优联接收器就多值10块钱。

网友D:
现在的罗技确实垃圾

网友E:
谢谢分享。。。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网友F:
除了壳子,内部和山寨有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联
想起这东西叫啥了,反正就是多设备通用,方便很多,可惜了我G304不兼容 ...

还真是,M280是支撑优联的,M275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买个3系的就光栅滚轮了。

比如M325,优联接收器就多值10块钱。

看来一分钱一分货啊,单位采购好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轮都是编码器,差评

滚轮编码器寿命不如光栅,还好滚轮我用得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鼠标反过来仔细看,280这几个字后面有个小标记

这是罗技的什么接收器通用标记,具体叫啥忘了,反正就 ...

手里好几个这种鼠标了,坏了自己修,没备件就从单位采购新机,不花自己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壳子,内部和山寨有一拼~

专家说的对,
我觉得也是,质量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罗技确实垃圾

质量跟十年前比起来差老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谢谢捧场,
奸商赚钱太容易了

网友:
本来科技以换壳为本,现在换壳都懒得换了

网友:
275不静音,280是静音版的,好像是这样区别的

网友:
罗技低端根本就谈不上好了

网友:
买罗技,就是要买光栅的。我现在用的M165,是当时最便宜的无线型号,除了换过微动,其他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鼠标反过来仔细看,280这几个字后面有个小标记

这是罗技的什么接收器通用标记,具体叫啥忘了,反正就 ...

优联 小太阳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