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更换西门子TX高速SMT贴片机悬臂,贴片头,无线进料飞达解析!

楼主(2020-10-16):
事件:更换西门子TX2高速贴片机悬臂!

更换原因:设备正常运行主悬臂有轻微异响!已查明是组件机构异响,为了避免事故和影响贴片精度必须更换!

简介:TX2双悬臂双轨道系列,高精度高性能贴装,速度可达78000cph,精度可达25 μm @ 3 sigma的精度,3西格玛精度自己可以百度!

配置:无线送料飞达

下面上图,待更换悬臂

拆箱出来的贴片悬臂这个悬臂工艺是合金+高强度碳纤维,主要是为了减重悬臂运行瞬时加速,在毫秒之间就是最大速度

悬臂头部的线性电机磁铁,这磁力太强了,上下是滑动轨道固定滑槽

需要被更换的悬臂

下图右边轨道已经被拆掉的防撞缓冲组件,就可以取下悬臂了

悬臂上面是的X轴,X方向移动的贴片头挂载组件

这个是贴片头组件,有20个DP贴片吸嘴挂载点,转一圈就贴片20个元件在这转一圈中要完成:飞达位置吸取元件-元件识别-机构下压贴片-识别不过到废料盒抛料

特写

下图左边模块是取料贴片下压高速高精度气缸组件右边是高速相机识别组件

取料贴片组件当吸嘴转到这个位置要完成两个动作下降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停顿只有毫秒级别所以在观察贴片时是感觉不到贴片头旋转停顿的,你会感觉它一直再转,魅力所在啊

接上图的取料贴片组件高速伸缩机构组件,是一个高速气缸+光栅尺组成

贴片时的Mark定位点识别相机

换个角度20个DP组件

上个贴片头全貌

飞达的无线供电组件

每一个"工"字形对应一个无线供电模块,如果飞达够大就占用两个供电模块

下图是飞达的无线供电的接收前端模块

解析到此结束

网友:
支持这种原创的普及文章。

网友A:
科技感十足,这臂换一下得不少银子吧~~

网友:
上个贴片视频加上慢镜头就101分了!!

网友B:
圆形排列和直列各有各的好处,不过个人感觉圆形吸头干起活来带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形排列和直列各有各的好处,不过个人感觉圆形吸头干起活来带劲

高速贴片机必定是环形旋转的,直列或并排的速度上不去!不过在抛料率控制上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科技感十足,这臂换一下得不少银子吧~~

都是以万为单位,一个原装DP就是上万,一个头20DP就是20-50万

网友:
看着相当复杂~

网友:
666  多谢拆解分享。

网友:
专心做好一件事是多么的重要!国产贴片机怎样?都用来贴LED灯条?

网友:
零传动钕铁硼直线电机不错,希望能在三维打印机上普及,省掉同步带等易损件。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西,贴手机主板的吗?

网友:
单位有条线在用HS50和D3,

网友:
专业啊,虽然也有机会去看看SMT产线,但是一般不会拆啊

网友:
只在电视新闻看到过类似的玩意

网友:
XY都是直线电机,还有视觉修正吸盘零件误差,高精度标配

网友:
楼主是哪家代工厂,能有这机器的比较牛逼啊,这一条smt线估计2000打底吧.

网友:
高手,很有帮助,赞一个

网友:
我天 这个厉害了  天天接触SMT返修就是不知道SMT的设备长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