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厂家是不是都想着卖扩展坞赚钱了?

楼主(2020-10-16):
RT
最近在看新笔记本,发现现在的笔记本接口越来越少了。
很多笔记本只有3个甚至2个USB口,其中至少1个是type-C的(个人感觉C口用途远没有A口的多)。大多数轻薄本取消了有线网口。甚至有些连HDMI都取消了
更恶心的是取消了DC电源口,然后用type-C接口通过PD协议接电源。美其名曰:多功能,和手机共用充电器。

我想知道是谁弄的这种脑残设计?
现阶段C口设备并不普及,所以C口远没有A口通用好用。C口确实可以战未来,但是你别减少A口数量啊,你要战未来你在不减少A口数量的前提下加C口不就行了。
然后C口充电,本来USB口就少的可怜,你又占用一个,有些笔记本只剩下可怜的1个USB接口了,够用才怪了。C口虽然没有A口通用好用,但是有总比没有强,你拿去接电源了,这不就等于没这个接口吗。某良心想的轻薄本(我看中想买的),就是为了用C口充电把DC电源口给取消了。然而网上拆机发现这货的主板上的DC口还是在的,只是外壳没开口……这种骚操作也是没谁了。
还有某些新兴笔记本品牌,定位办公的笔记本,居然连HDMI接口都取消了,想接投影仪还要先买个type-C转HDMI的小尾巴,而且也是C抠充电,充电和接HDMI小尾巴只能二选一。或者你带个大大的扩展坞出差吧,这样HDMI和充电能一起用。

最后,没网线接口,没HDMI接口,真正可用的USB接口越来越趋近于0……

MD,是不是逼着我们去买扩展坞?官方推出带充电功能的扩展坞还卖死贵?

我不反对推广C口,实际上我也有C口设备,也用PD充电器,也希望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充电器通用……
但是你不要以推广新技术为借口把东西整的越来越脑残越来越不好用啊?

而且,就本人的实际使用感受来说,出差/旅行的时候笔记本和手机共用一个(只带1个电源)电源的体验并不好,因为要在充满1个设备后手动去换成另一个设备充电,如果旅途太累睡着了,保证你第二天后悔的要死。那种想睡又怕没换充电器不敢睡的感觉,这哪里是方便,明明是折磨。
反而不如多带一条手机USB充电线(笔记本电脑电源+手机USB充电线),笔记本电脑直接插笔记本电源,手机通过USB充电线插到笔记本电脑的USB口,很多笔记本都有1个USB口支持关机充电。这样完全不用手动切换,两个设备能够真正的同时充电,不用手动切换。睡一觉醒来肯定是2个设备都充满电了。相比起这种方式带来的方便,多带一条USB线算个P

所以我的感觉是:
1、所谓的type-C口给笔记本充电:完全理论脱离实际,减少了USB口数量,然后卖扩展坞。完全就是个骗钱的谎言
2、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共用充电器的概念:完全理论脱离实际,完全不实用

网友:
小于3个 USB 的就是耍流氓啊.

网友A:
你可以不买,去买USB口多的哇。人家用途和你不一样,就是看看电视剧用

网友B:
所以消费者用脚投票不就行了

网友:
学习手机的套路,接口越来越少

网友:
话说笔记本带出去同时用到3个USB的情况很少吧,我笔记本也就2个A+1个C,平常公司用就是C口插个扩展坞,然后充电,键鼠,外接显示都有了
外面用的话最多也就插个鼠标用用,偶尔用个U盘啥的,但是没有网口这个是不能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消费者用脚投票不就行了

我也想用脚投票,无奈现在就没有哪台轻薄本的USB口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不买,去买USB口多的哇。人家用途和你不一样,就是看看电视剧用

定位商务和办公的本子你和我说看看电视剧?
轻薄本里就没有USB口多的

网友C:
是苹果最早开这个头的吗?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苹果最早开这个头的吗?记不清了

不是很清楚。反正现在找来找去轻薄本里就没有接口多的了。
苹果本接口少无所谓的,本来就是个玩具+装逼工具。win的本子是生产力啊,U口少了真的没法用

网友D:
超级本、轻薄本为了做小做轻,只能舍弃许多的内置接口,采用扩展坞

网友E:
我还在用能插Express card的电脑。。。里面插着USB3.0卡,电脑上一共5个USB,爽的飞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超级本、轻薄本为了做小做轻,只能舍弃许多的内置接口,采用扩展坞

有几个轻薄本比USB接口还薄的?周围一圈空荡荡,多放几个USB口会死?没HDMI再没网口再把USB口都砍了,这是笔记本还是平板?还不如用手机呢,自带4G/5G上网模块,还能揣兜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级本、轻薄本为了做小做轻,只能舍弃许多的内置接口,采用扩展坞

然而接口少的那些也没见的多轻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在用能插Express card的电脑。。。里面插着USB3.0卡,电脑上一共5个USB,爽的飞起 ...

这是比较老的了,以前貌似4-5个U口是标配,现在是真的太少了。

但是实际使用需要又必须更新笔记本,好难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几个轻薄本比USB接口还薄的?周围一圈空荡荡,多放几个USB口会死?没HDMI再没网口再把USB口都砍了,这 ...

这种问题你我考虑是没有用的

网友:
配件相对算来,
卖的比主体贵,
这个不正之风越来越大

网友:
去年给孩子买个苹果本,四个C口,没A口,只能买扩展坞,要不,优盘都没地方插

网友:
这种设计理念看起来很好,线材不多了,但是搞个扩展坞办公室里设备不用常插拔的还好,否则就是噩梦。
但是君不见,一拖多后不依然还是加了一个夺你命三千一样, 一大串根本不会好到哪里去。
广告图都是极简的,但是实际使用呢,不现实啊。
之前苹果的垃圾桶第一代出来,甚至电源线都不画上去的,实际使用后面IO插满你感受一下 。
所以很多人现在要不是出差重,买笔记本就要买全接口的,尤其做工程的,原生COM ,LPT ,RJ45, VGA, 甚至几个COM口
反过来看 Lenovo pad 后来的标准尺寸笔记本,接口有的还要来的稍微多些。
现在有的为了节省USB口,都用了蓝牙鼠标键盘。 但是说到底还是有线连接,稳定,高速,踏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比较老的了,以前貌似4-5个U口是标配,现在是真的太少了。

但是实际使用需要又必须更新笔记本,好难 ...

你去找一台有4-5个usb口的14寸笔记本试试?有2-3个就不错了。我手上3台15寸工作站,也才4-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