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NI-T UTP3315维修电源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0-10-16):
一个0-30V的双路输出维修电源
我手里一块戴森的V6电池里面电压不一致了,就拆开V6,用维修电源给他们充一点
第一个18650电池充的挺好
充第二个电池的时候,我随手把维修电源关机,然后把维修电源的正负极接上了18650电池,打算接好线再开机。然后这个时候我听到了维修电源里面有奇怪的滋滋声,还有一些味道逸出。我稍作迟疑,大约也就10来秒吧,马上把正负极断开。打开维修电源发现已经不行了,电流输出控制正常,电压已经接近于0了,只能在0和0.38V之间微调
是变压器坏了吧?
名位看看还能修吗

拆开看了,这块板背面的一个元件裂开了,是它吗  尺寸0.6*0.7CM,S3M?

网友:
稳压电源没有反向保护?
反相输入电压烧坏器件了

网友A:
应该是里面有个反接的续流二极管击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里面有个反接的续流二极管击穿短路了。

谢谢,长什么样,在什么位置,我去找找

网友B:
说了多少次,电源先上电再接电池充电,这下电源烧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里面有个反接的续流二极管击穿短路了。

谢谢 ,长什么样,在哪里,我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了多少次,电源先上电再接电池充电,这下电源烧坏了吧

好像有些同步整流驱动板也是,如果是电池负载最好串联一颗二极管防止倒灌。

网友:
问题不大,但是要找。

网友:
输出端查起。一般就接在正负极的二脚上。

网友:
输出端子并接个反向二极管,看看有没有,检查下是否损坏

网友:
还是4象限电源好

网友:
最不可能烧坏的应该就是变压器了吧。按坛友们所说,顺着输出端倒查一下吧,大品牌设备保护功能比较完善,估计问题不太严重。

网友:
谢谢分享,优利德的产品,都是靠谱的。。。。。

楼主:
感谢名位,我慢慢拆开找一下  主要是什么都不懂,能不能说说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
我好找一些

楼主:
貌似找到了  这个板的背面一颗元件裂开了   上面好像是S3M  我量了一下尺寸0.7*0.6CM

网友:
S3M贴片整流二极管参数3A1000V=1N5408

楼主:
买了新的元件,换上就好了,成功救回
感谢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单向TVS坏了

网友(2022-11-03):
楼主你这个电源有电路图吗?我有一个3303坏了,没有图纸,哪位兄弟有图烦请上传,谢谢

网友:
难道这个二极管设计的目的就是防止反接牺牲自己,保护后续电路吗?看电路就是串联在输出正负极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