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开一个中兴的zxv10 w812n AP

楼主(2020-10-16):
  这个盒子,当时花了60多块买的,以为信号很好,没有想到比TP之类还要差,今天打开看一下做工怎么样。外壳

型号w812n

12v供电的

电路板

芯片

后面的

感觉挺鸡肋的,信号不强,做也一般。

网友A:
肉蛮多  天线不匹配?

网友B:
这个版本的固件被减了很多功能,WDS,MESH无线组网被去掉了,带配置口的早期版本才有。2.4G可以选择40Mhz频宽,跑满100M光纤,同级别的aruba、cisco只能20的频宽。这东东还可以pppoe拔号,做工很不错了吧?这AP带天线的,信号跟翻车讯k2p、华硕AC66 B1差不多,在国家规定范围内算极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肉蛮多  天线不匹配?

有天线,我没有拍出来,应该是2,3DB的吧,很短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的固件被减了很多功能,WDS,MESH无线组网被去掉了,带配置口的早期版本才有。2.4G可以选择40Mhz频 ...

不知道呀,反正我用了一下,感觉信号比较差,可能是配的天线不好,是比较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呀,反正我用了一下,感觉信号比较差,可能是配的天线不好,是比较短的。 ...

信道一个一个试看看怎么样,100M光纤用这玩意很不错的,稳定。现在咸鱼有卖30多的。

网友C:
AP胜在稳定,信号虽然比不上TP之流,但稳定可靠性甩他N条街。

网友D:
这是运营级别的东西。tp哪能肯它比。tp之流为了迎合大众,把发射功率做大,看似信号满格,实际数据吞吐处理这块不行。

网友E:
我有一个ZN-7100-2DH,非常好用

网友F:
信号差可能是功放烧了,应该是之前天线空载或者没接天线导致功放烧毁,表现就是信号变差,可以打开屏蔽罩看看功放型号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胜在稳定,信号虽然比不上TP之流,但稳定可靠性甩他N条街。

我现在用K2,刷华硕固件,中继邻居的WIFI,也是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运营级别的东西。tp哪能肯它比。tp之流为了迎合大众,把发射功率做大,看似信号满格,实际数据吞吐处理 ...

不知道呀,用了一下信号不给力,我就放一边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ZN-7100-2DH,非常好用

只通电用了一下,就放在一边吃灰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号差可能是功放烧了,应该是之前天线空载或者没接天线导致功放烧毁,表现就是信号变差,可以打开屏蔽罩看 ...

有可能吧,反正现在用K2,这个就放在一边吃灰尘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吧,反正现在用K2,这个就放在一边吃灰尘了

我有个K2有问题,5G信号感觉特别弱,也可能功放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K2有问题,5G信号感觉特别弱,也可能功放烧了?

我刷华硕固件,5G信号是比较弱,,比不上原来的信号强,但华硕固件的稳定性非常好,基本上不用关机,几个月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刷华硕固件,5G信号是比较弱,,比不上原来的信号强,但华硕固件的稳定性非常好,基本上不用关机,几个 ...

嗯,我刷padavan,5G连主路由,2.4转发给手机,或者2.4连主路由,5G转发,功能都没问题,就是5G信号必须在5米之内无遮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我刷padavan,5G连主路由,2.4转发给手机,或者2.4连主路由,5G转发,功能都没问题,就是5G信号必须 ...

padavan这个固件对5G的支持不是太好,所以我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2021-01-22):
楼主不要可以出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