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光纤一体机 中国移动 CM112Z 双频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0-10-16):
光纤一体机,家里网线入户,用不到,想用它的5G信号,没有WAN口。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利用上.....
上图~~~~~~~

网友A:
什么时候那么良心了????????无线还带功放了。。。。。。。

网友B:
我办了5个宽带,只有一个送了这个猫。。。。我那个底下标签贴的是烽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办了5个宽带,只有一个送了这个猫。。。。我那个底下标签贴的是烽火的

送这个不错了,我这的长城光纤宽带就送个猫,路由都得用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那么良心了????????无线还带功放了。。。。。。。

良心不良心取决于你花了多少钱

网友C:
设置好无线WiFi,把DHCP掉,重启设备保存设置,网线接Lan口,网线另一头插在其他路由后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好无线WiFi,把DHCP掉,重启设备保存设置,网线接Lan口,网线另一头插在其他路由后面就行。 ...

是这么操作的,估计有协议,怎么也上不了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那么良心了????????无线还带功放了。。。。。。。

家里的移动光猫带5G ac,信号还不错,可用了路由拨号,不然可以利用上,以前用来接IPTV,可以不要网线。
试过路由接光猫其他网口,设置里把无线和网口分一组,还是用不上,看别人是有办法用上的。

网友D:
家里的也差不多,试过楼上的方法,失败。

几年前的宽带了,那时候移动那么厚道,现在新装移动只有单频猫,信号还差。

网友:
插lan口试试能不能做ap

网友:
卖了换钱买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那么良心了????????无线还带功放了。。。。。。。

7612EN不带功放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的也差不多,试过楼上的方法,失败。

几年前的宽带了,那时候移动那么厚道,现在新装移动只有单频猫, ...

电信的光猫也是,都2020年了,居然退化成2.4g单频

网友:
个人经历:光猫关闭DHCP接在普通路由器下面做AP,2.4G使用正常,5.8G无论如何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送这个不错了,我这的长城光纤宽带就送个猫,路由都得用自己的.....

长城宽带属于纯桥接,没有运营商对光猫的路由管理那一块复杂的东西,最简单的光电转换器形式,打运营商批发的二道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7612EN不带功放能用?

外壳看起来那高大上,以为是10G光猫,结果还是用的联发科,廉价低质,唉

网友:
运营商配的带路由器的光猫还是只使用它的单独的光猫功能为好(可以设置为桥接),另外再配路由器。

网友(2021-02-22):
家里现在用的就是这个,但是只当光猫用,关闭无线,重启后无线总线会开启!

网友(2021-09-30):
引用 楼主:
是这么操作的,估计有协议,怎么也上不了网

需要关闭dhcp!把猫地址改成你上级理由的同网段就行啦!我今天也捡一个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