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伏电源改小电磨用

楼主(2020-10-16):
12伏电源改小电磨用,方便移动了。电源用直充插座,充电负极改到放电负极,电池可以用座充,直充不用了

网友A:
充电负极改到放电负极,不相当于绕过保护板了吗

网友B:
短了点吧,我是先做了一截延长接原装电源,后来又加了个转接头接横插电池

网友:
不如干脆做个转接座,前面插入小电磨后面插入12V充电钻锂电池,直接变成锂电直磨,既好看又好用,显得更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了点吧,我是先做了一截延长接原装电源,后来又加了个转接头接横插电池

...

这个耐用得很呐

网友:
我还有块SKIL的2AH三星电池包,电磨续航妥妥的

网友:
搞个12伏插脚,改动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负极改到放电负极,不相当于绕过保护板了吗

直充的负极改在放电的负极,相当于电钻用电不绕保护板的,充电用座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了点吧,我是先做了一截延长接原装电源,后来又加了个转接头接横插电池

...

电磨小,直接拿电磨、电池单手操作。你做的电池功率大,很好。

网友:
改电池?有点削足适履了吧,电钻还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