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修一个不知名的蓝牙耳机

楼主(2020-10-16):
同事的无线耳机,时好时坏,感觉就是线出问题了,闲来没事,修一下吧。拆开一看线没问题,也没有断。故障原因充电不亮,有时候能充上电,时好时坏。先重新接一下吧

电池在耳机端,重新接线后一切正常,分析是线芯绝缘层磨损造成短路,剪断一段重接就OK了~~

网友A:
这咋这么像老五家的CSR86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咋这么像老五家的CSR8645?

基佬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咋这么像老五家的CSR8645?

芯片上那么大的J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上那么大的JL

我用手机看的,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