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版主帮忙删帖!

楼主(2020-10-16):
此贴可以删了,需要制作的去看B站视频吧!有很多都是抄的这个项目。

该项目原始代码来之:https://github.com/schreibfaul1/ESP8266-LED-Matrix-Clock  发布于4年前
然后 https://mp.weixin.qq.com/s/CzFLiuspfYBcMXaWzcPgMA   发布于2020年10月 这个项目和上面GitHub的项目代码高度相识。

不确定是否同一个人。

如果是同一个作者,我表示道歉,我Fork了你的代码,而且没有通知你就做到我的项目当中。

原始作者:

2017年2月27日发布于YouTube!

楼主:
GitHub项目源码如下:https://github.com/schreibfaul1/ ... ter/MatrixClock.ino
//*********************************************************************************************************
//* ESP8266 MatrixClock *
//*********************************************************************************************************
//
// first release on 26.02.2017
// updated on 26.03.2019
// Version 1.2.1
//
//
//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FOR PRIVATE USE ONLY, IT IS NOT FOR COMMERCIAL USE IN WHOLE OR PART OR CONCEPT.
// FOR PERSONAL USE IT IS SUPPLIED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
// OR COPYRIGHT HOLDER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 OTHERWISE,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
//

#include <SPI.h>
#include <Ticker.h>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Client.h>
#include <WiFiUdp.h>
#include <Wire.h>
#include <time.h>

#define SDA 5 // Pin sda (I2C)
#define SCL 4 // Pin scl (I2C)
#define CS 15 // Pin cs (SPI)
#define anzMAX 6 // Anzahl der kaskadierten Module

char ssid[] = "********"; // your network SSID (name)
char pass[] = "********"; // your network password

// other displays -------------------------------------
//#define REVERSE_HORIZONTAL // Parola, Generic and IC-Station
//#define REVERSE_VERTICAL // IC-Station display
//#define ROTATE_90 // Generic display
/*
p A B C D E F G 7 6 5 4 3 2 1 0 G F E D C B A p G F E D C B A p
------------------------ ------------------------ ------------------------ ------------------------
0 |o o o o o o o o| p |o o o o o o o o| 0 |o o o o o o o o| 7 |o o o o o o o o|
1 |o o o o o o o o| A |o o o o o o o o| 1 |o o o o o o o o| 6 |o o o o o o o o|
2 |o o o o o o o o| B |o o o o o o o o| 2 |o o o o o o o o| 5 |o o o o o o o o|
3 |o o o o| C |o o o o| 3 |o o o o| 4 |o o o o|
4 |o o FC-16 o o| D |o o Generic o o| 4 |o o Parola o o| 3 |o o IC-Station o o|
5 |o o o o| E |o o o o| 5 |o o o o| 2 |o o o o|
6 |o o o o o o o o| F |o o o o o o o o| 6 |o o o o o o o o| 1 |o o o o o o o o|
7 |o o o o o o o o| G |o o o o o o o o| 7 |o o o o o o o o| 0 |o o o o o o o o|
------------------------ ------------------------ ------------------------ ------------------------
*/

unsigned short maxPosX = anzMAX * 8 - 1; //calculated maxposition
unsigned short LEDarr[anzMAX][8]; //character matrix to display (40*8)
unsigned short helpArrMAX[anzMAX * 8]; //helperarray for chardecoding
unsigned short helpArrPos[anzMAX * 8]; //helperarray pos of chardecoding
unsigned int z_PosX = 0; //xPosition im Display für Zeitanzeige
unsigned int d_PosX = 0; //xPosition im Display f�r Datumanzeige
bool f_tckr1s = false;
bool f_tckr50ms = false;
bool f_tckr24h = false;
unsigned long epoch = 0;
unsigned int localPort = 2390; // local port to listen for UDP packets
const char* ntpServerName = "time.nist.gov";
const int NTP_PACKET_SIZE = 48; // NTP time stamp is in the first 48 bytes of the message
byte packetBuffer[NTP_PACKET_SIZE]; //buffer to hold incoming and outgoing packets
IPAddress timeServerIP; // time.nist.gov NTP server address
tm *tt, ttm;

//Variablen für RTC DS3231
const unsigned char DS3231_ADDRESS = 0x68;
const unsigned char secondREG = 0x00;
const unsigned char minuteREG = 0x01;
const unsigned char hourREG = 0x02;
const unsigned char WTREG = 0x03; //weekday
const unsigned char dateREG = 0x04;
const unsigned char monthREG = 0x05;
const unsigned char yearREG = 0x06;
const unsigned char alarm_min1secREG = 0x07;
const unsigned char alarm_min1minREG = 0x08;
const unsigned char alarm_min1hrREG = 0x09;
const unsigned char alarm_min1dateREG = 0x0A;
const unsigned char alarm_min2minREG = 0x0B;
const unsigned char alarm_min2hrREG = 0x0C;
const unsigned char alarm_min2dateREG = 0x0D;
const unsigned char controlREG = 0x0E;
const unsigned char statusREG = 0x0F;
const unsigned char ageoffsetREG = 0x10;
const unsigned char tempMSBREG = 0x11;
const unsigned char tempLSBREG = 0x12;
const unsigned char _24_hour_format = 0;
const unsigned char _12_hour_format = 1;
const unsigned char AM = 0;
const unsigned char PM = 1;

struct DateTime {
unsigned short sek1, sek2, sek12, min1, min2, min12, std1, std2, std12;
unsigned short tag1, tag2, tag12, mon1, mon2, mon12, jahr1, jahr2, jahr12, WT;
} MEZ;

// The object for the Ticker
Ticker tckr;
// A UDP instance to let us send and receive packets over UDP
WiFiUDP udp;

//months
char M_arr[12][5] = { { '.', 'J', 'a', 'n', '.' }, { '.', 'F', 'e', 'b', '.' },
{ '.', 'M', 'a', 'r', '.' }, { '.', 'A', 'p', 'r', '.' }, { '.', 'M', 'a',
'y', ' ' }, { '.', 'J', 'u', 'n', 'e' }, { '.', 'J', 'u', 'l', 'y' }, {
'.', 'A', 'u', 'g', '.' }, { '.', 'S', 'e', 'p', 't' }, { '.', 'O', 'c',
't', '.' }, { '.', 'N', 'o', 'v', '.' }, { '.', 'D', 'e', 'c', '.' } };
//days
char WT_arr[7][4] = { { 'S', 'u', 'n', ',' }, { 'M', 'o', 'n', ',' }, { 'T', 'u', 'e', ',' }, {
'W', 'e', 'd', ',' }, { 'T', 'h', 'u', ',' }, { 'F', 'r', 'i', ',' }, { 'S', 'a', 't', ',' } };

// Zeichensatz 5x8 in einer 8x8 Matrix, 0,0 ist rechts oben
unsigned short const font1[96][9] = { { 0x07,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0x20, Space
{ 0x07,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0x00, 0x04, 0x00 }, // 0x21, !
{ 0x07, 0x09, 0x09, 0x12,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0x22, "
{ 0x07, 0x0a, 0x0a, 0x1f, 0x0a, 0x1f, 0x0a, 0x0a, 0x00 }, // 0x23, #
{ 0x07, 0x04, 0x0f, 0x14, 0x0e, 0x05, 0x1e, 0x04, 0x00 }, // 0x24, $
...
};
//**************************************************************************************************
void connect_to_WiFi() { // We start by connecting to a WiFi network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Connecting to ");
Serial.println(ssid);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ssid, pass);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Serial.print("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String(WiFi.localIP()));
Serial.println("Starting UDP");
udp.begin(localPort);
Serial.print("Local port: ");
Serial.println(udp.localPort());
}
//**************************************************************************************************
tm* connectNTP() { //if response from NTP was succesfull return *tm else return a nullpointer
WiFi.hostByName(ntpServerName, timeServerIP);
Serial.println(timeServerIP);
Serial.println("sending NTP packet...");
// set all bytes in the buffer to 0
memset(packetBuffer, 0, NTP_PACKET_SIZE);
// Initialize values needed to form NTP request
// (see URL above for details on the packets)
packetBuffer[0] = 0b11100011; // LI, Version, Mode
packetBuffer[1] = 0; // Stratum, or type of clock
packetBuffer[2] = 6; // Polling Interval
packetBuffer[3] = 0xEC; // Peer Clock Precision
// 8 bytes of zero for Root Delay & Root Dispersion
packetBuffer[12] = 49;
packetBuffer[13] = 0x4E;
packetBuffer[14] = 49;
packetBuffer[15] = 52;
// all NTP fields have been given values, now
// you can send a packet requesting a timestamp:
udp.beginPacket(timeServerIP, 123); //NTP requests are to port 123
udp.write(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udp.endPacket();
delay(1000); // wait to see if a reply is available
int cb = udp.parsePacket();
udp.read(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 read the packet into the buffer
//the timestamp starts at byte 40 of the received packet and is four bytes,
// or two words, long. First, esxtract the two words:
unsigned long highWord = word(packetBuffer[40], packetBuffer[41]);
unsigned long lowWord = word(packetBuffer[42], packetBuffer[43]);
// combine the four bytes (two words) into a long integer
// this is NTP time (seconds since Jan 1 1900):
unsigned long secsSince1900 = highWord << 16 | lowWord;
// now convert NTP time into everyday time:
const unsigned long seventyYears = 2208988800UL;
// subtract seventy years:
epoch = secsSince1900 - seventyYears +2; //+2000ms Verarbeitungszeit
//epoch=epoch-3600*6; // difference -6h = -6* 3600 sec)
time_t t;
t = epoch;
tm* tt;
tt = localtime(&t);
if (cb == 48)
return (tt);
else
return (NULL);
}
//**************************************************************************************************
void rtc_init(unsigned char sda, unsigned char scl) {
Wire.begin(sda, scl);
rtc_Write(controlREG, 0x00);
}
//**************************************************************************************************
// BCD Code
//**************************************************************************************************
unsigned char dec2bcd(unsigned char x) { //value 0...99
unsigned char z, e, r;
e = x % 10;
z = x / 10;
z = z << 4;
r = e | z;
return (r);
}
unsigned char bcd2dec(unsigned char x) { //value 0...99
int z, e;
e = x & 0x0F;
z = x & 0xF0;
z = z >> 4;
z = z * 10;
return (z + e);
}
//**************************************************************************************************
// RTC I2C Code
//**************************************************************************************************
unsigned char rtc_Read(unsigned char regaddress) {
Wire.beginTransmission(DS3231_ADDRESS);
Wire.write(regaddress);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unsigned char) DS3231_ADDRESS, (unsigned char) 1);
return (Wire.read());
}
void rtc_Write(unsigned char reg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Wire.beginTransmission(DS3231_ADDRESS);
Wire.write(regaddress);
Wire.write(value);
Wire.endTransmission();
}
//**************************************************************************************************
unsigned char rtc_sekunde() {
return (bcd2dec(rtc_Read(secondREG)));
}
unsigned char rtc_minute() {
return (bcd2dec(rtc_Read(minuteREG)));
}
unsigned char rtc_stunde() {
return (bcd2dec(rtc_Read(hourREG)));
}
unsigned char rtc_wochentag() {
return (bcd2dec(rtc_Read(WTREG)));
}
unsigned char rtc_tag() {
return (bcd2dec(rtc_Read(dateREG)));
}
unsigned char rtc_monat() {
return (bcd2dec(rtc_Read(monthREG)));
}
unsigned char rtc_jahr() {
return (bcd2dec(rtc_Read(yearREG)));
}
void rtc_sekunde(unsigned char sek) {
rtc_Write(secondREG, (dec2bcd(sek)));
}
void rtc_minute(unsigned char min) {
rtc_Write(minuteREG, (dec2bcd(min)));
}
void rtc_stunde(unsigned char std) {
rtc_Write(hourREG, (dec2bcd(std)));
}
void rtc_wochentag(unsigned char wt) {
rtc_Write(WTREG, (dec2bcd(wt)));
}
void rtc_tag(unsigned char tag) {
rtc_Write(dateREG, (dec2bcd(tag)));
}
void rtc_monat(unsigned char mon) {
rtc_Write(monthREG, (dec2bcd(mon)));
}
void rtc_jahr(unsigned char jahr) {
rtc_Write(yearREG, (dec2bcd(jahr)));
}
//**************************************************************************************************
void rtc_set(tm* tt) {
rtc_sekunde((unsigned char) tt->tm_sec);
rtc_minute((unsigned char) tt->tm_min);
rtc_stunde((unsigned char) tt->tm_hour);
rtc_tag((unsigned char) tt->tm_mday);
rtc_monat((unsigned char) tt->tm_mon + 1);
rtc_jahr((unsigned char) tt->tm_year - 100);
rtc_wochentag((unsigned char) tt->tm_wday);
}
//**************************************************************************************************
float rtc_temp() {
float t = 0.0;
unsigned char lowByte = 0;
signed char highByte = 0;
lowByte = rtc_Read(tempLSBREG);
highByte = rtc_Read(tempMSBREG);
lowByte >>= 6;
lowByte &= 0x03;
t = ((float) lowByte);
t *= 0.25;
t += highByte;
return (t); // return temp value
}
//**************************************************************************************************
void rtc2mez() {

unsigned short JaZiff; //Jahresziffer
unsigned short JhZiff = 6; //Jahrhundertziffer für 20.Jahrhundert
unsigned short TaZiff; //Tagesziffer
unsigned short WoTag; //Wochentag
unsigned short SJK = 0; //Schaltjahreskorrektur
unsigned short ZDiff; //Zeitdifferenz UTC MEZ/MESZ
unsigned short MoZiff[12] = { 0, 3, 3, 6, 1, 4, 6, 2, 5, 0, 3, 5 }; //Monatsziffer
unsigned short Tage_Monat[12] = {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
unsigned short Jahr, Tag, Monat, Stunde, Minute, Sekunde;
//RTC_setMonat(3);
Jahr = rtc_jahr();
if (Jahr > 99)
Jahr = 0;
Monat = rtc_monat();
if (Monat > 12)
Monat = 0;
Tag = rtc_tag();
if (Tag > 31)
Tag = 0;
Stunde = rtc_stunde();
if (Stunde > 23)
Stunde = 0;
Minute = rtc_minute();
if (Minute > 59)
Minute = 0;
Sekunde = rtc_sekunde();
if (Sekunde > 59)
Sekunde = 0;

JaZiff = ((Jahr + Jahr / 4) % 7);
TaZiff = (Tag % 7);
if ((Jahr % 4) == 0) //Schaltjahr ?
{
Tage_Monat[1] = 29; //dann hat der Febr 29 Tage
if (Monat < 3)
SJK = 6;
else
SJK = 0;
}
WoTag = ((TaZiff + MoZiff[Monat - 1] + JhZiff + JaZiff + SJK) % 7);

if (Monat < 3 || Monat > 10)
ZDiff = 1; // keine Sommerzeit in Jan, Feb, Nov, Dez
if (Monat > 3 && Monat < 10)
ZDiff = 2; // Sommerz. in Apr, Mai, Jun, Jul, Aug, Sep
if (Monat == 3) {
ZDiff = 1;
if (Tag > 24) //Sommerzeit ab letzten Sonntag des Monats
{
if (Tag == 25) {
if ((Tag + WoTag) < 26)
ZDiff = 2;
}
if (Tag == 26) {
if ((Tag + WoTag) < 28)
ZDiff = 2;
}
if (Tag == 27) {
if ((Tag + WoTag) < 30)
ZDiff = 2;
}
if (Tag == 28) {
if ((Tag + WoTag) < 32)
ZDiff = 2;
}
if (Tag == 29) {
if ((Tag + WoTag) < 34)
ZDiff = 2;
}
if (Tag == 30) {
if ((Tag + WoTag) < 36)
ZDiff = 2;
}
if (Tag == 31) {
if ((Tag + WoTag) < 38)
ZDiff = 2;
}
if ((ZDiff == 2) && (Stunde + 1 < 2) && (WoTag == 0))
ZDiff = 1; //erst ab 02 Uhr
}
}
if (Monat == 10) {
ZDiff = 2;
if (Tag > 24) //Sommerzeit ab letzten Sonntag des Monats
{
if (Tag == 25) {
if ((Tag + WoTag) < 26)
ZDiff = 1;
}
if (Tag == 26) {
if ((Tag + WoTag) < 28)
ZDiff = 1;
}
if (Tag == 27) {
if ((Tag + WoTag) < 30)
ZDiff = 1;
}
if (Tag == 28) {
if ((Tag + WoTag) < 32)
ZDiff = 1;
}
if (Tag == 29) {
if ((Tag + WoTag) < 34)
ZDiff = 1;
}
if (Tag == 30) {
if ((Tag + WoTag) < 36)
ZDiff = 1;
}
if (Tag == 31) {
if ((Tag + WoTag) < 38)
ZDiff = 1;
}
if ((ZDiff == 1) && (Stunde == 0) && (WoTag == 0))
ZDiff = 2; //erst ab 02 Uhr
}
}
Stunde = Stunde + ZDiff;
if (Stunde > 23) //Tageskorrektur
{
Stunde = Stunde - 24; //kann 0 oder 1 sein
Tag = Tag + 1;
WoTag = WoTag + 1;
if (Tag > Tage_Monat[Monat - 1]) {
Tag = 1;
Monat = Monat + 1;
if (Monat > 12) {
Monat = 1;
Jahr = Jahr + 1;
}
}
}
MEZ.WT = WoTag; //So=0, Mo=1, Di=2 ...
MEZ.sek1 = Sekunde % 10;
MEZ.sek2 = Sekunde / 10;
MEZ.sek12 = Sekunde;
MEZ.min1 = Minute % 10;
MEZ.min2 = Minute / 10;
MEZ.min12 = Minute;
MEZ.std1 = Stunde % 10;
MEZ.std2 = Stunde / 10;
MEZ.std12 = Stunde;
MEZ.tag12 = Tag;
MEZ.tag1 = Tag % 10;
MEZ.tag2 = Tag / 10;
MEZ.mon12 = Monat;
MEZ.mon1 = Monat % 10;
MEZ.mon2 = Monat / 10;
MEZ.jahr12 = Jahr;
MEZ.jahr1 = Jahr % 10;
MEZ.jahr2 = Jahr / 10;
}

//*************************************************************************************************
const unsigned short InitArr[7][2] = { { 0x0C, 0x00 }, // display off
{ 0x00, 0xFF }, // no LEDtest
{ 0x09, 0x00 }, // BCD off
{ 0x0F, 0x00 }, // normal operation
{ 0x0B, 0x07 }, // start display
{ 0x0A, 0x04 }, // brightness
{ 0x0C, 0x01 } // display on
};
//**************************************************************************************************
void max7219_init() //all MAX7219 init
{
unsigned short i, j;
for (i = 0; i < 7; i++) {
digitalWrite(CS, LOW);
delayMicroseconds(1);
for (j = 0; j < anzMAX; j++) {
SPI.write(InitArr[i][0]); //register
SPI.write(InitArr[i][1]); //value
}
digitalWrite(CS, HIGH);
}
}
//**************************************************************************************************
void max7219_set_brightness(unsigned short br) //brightness MAX7219
{
unsigned short j;
if (br < 16) {
digitalWrite(CS, LOW);
delayMicroseconds(1);
for (j = 0; j < anzMAX; j++) {
SPI.write(0x0A); //register
SPI.write(br); //value
}
digitalWrite(CS, HIGH);
}
}
//**************************************************************************************************
void helpArr_init(void) //helperarray init
{
unsigned short i, j, k;
j = 0;
k = 0;
for (i = 0; i < anzMAX * 8; i++) {
helpArrPos[i] = (1 << j); //bitmask
helpArrMAX[i] = k;
j++;
if (j > 7) {
j = 0;
k++;
}
}
}
//**************************************************************************************************
void clear_Display() //clear all
{
unsigned short i, j;
for (i = 0; i < 8; i++) //8 rows
{
digitalWrite(CS, LOW);
delayMicroseconds(1);
for (j = anzMAX; j > 0; j--) {
LEDarr[j - 1][i] = 0; //LEDarr clear
SPI.write(i + 1); //current row
SPI.write(LEDarr[j - 1][i]);
}
digitalWrite(CS, HIGH);
}
}
//*********************************************************************************************************
void rotate_90() // for Generic displays
{
for (uint8_t k = anzMAX; k > 0; k--) {

uint8_t i, j, m, imask, jmask;
uint8_t tmp[8]={0,0,0,0,0,0,0,0};
for ( i = 0, imask = 0x01; i < 8; i++, imask <<= 1) {
for (j = 0, jmask = 0x01; j < 8; j++, jmask <<= 1) {
if (LEDarr[k-1][i] & jmask) {
tmp[j] |= imask;
}
}
}
for(m=0; m<8; m++){
LEDarr[k-1][m]=tmp[m];
}
}
}
//**************************************************************************************************
void refresh_display() //take info into LEDarr
{
unsigned short i, j;

#ifdef ROTATE_90
rotate_90();
#endif

for (i = 0; i < 8; i++) //8 rows
{
digitalWrite(CS, LOW);
delayMicroseconds(1);
for (j = anzMAX; j > 0; j--) {
SPI.write(i + 1); //current row

#ifdef REVERSE_HORIZONTAL
SPI.setBitOrder(LSBFIRST); // bitorder for reverse columns
#endif

#ifdef REVERSE_VERTICAL
SPI.write(LEDarr[j - 1][7-i]);
#else
SPI.write(LEDarr[j - 1][i]);
#endif

#ifdef REVERSE_HORIZONTAL
SPI.setBitOrder(MSBFIRST); // reset bitorder
#endif
}
digitalWrite(CS, HIGH);
}
}
//**************************************************************************************************
void char2Arr(unsigned short ch, int PosX, short PosY) { //characters into arr
int i, j, k, l, m, o1, o2, o3, o4; //in LEDarr
PosX++;
k = ch - 32; //ASCII position in font
if ((k >= 0) && (k < 96)) //character found in font?
{
o4 = font1[k][0]; //character width
o3 = 1 << (o4 - 2);
for (i = 0; i < o4; i++) {
if (((PosX - i <= maxPosX) && (PosX - i >= 0))
&& ((PosY > -8) && (PosY < 8))) //within matrix?
{
o1 = helpArrPos[PosX - i];
o2 = helpArrMAX[PosX - i];
for (j = 0; j < 8; j++) {
if (((PosY >= 0) && (PosY <= j)) || ((PosY < 0) && (j < PosY + 8))) //scroll vertical
{
l = font1[k][j + 1];
m = (l & (o3 >> i)); //e.g. o4=7 0zzzzz0, o4=4 0zz0
if (m > 0)
LEDarr[o2][j - PosY] = LEDarr[o2][j - PosY] | (o1); //set point
else
LEDarr[o2][j - PosY] = LEDarr[o2][j - PosY] & (~o1); //clear point
}
}
}
}
}
}

//**************************************************************************************************
void timer50ms()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50ms = 0;
static unsigned int cnt1s = 0;
static unsigned int cnt1h = 0;
f_tckr50ms = true;
cnt50ms++;
if (cnt50ms == 20) {
f_tckr1s = true; // 1 sec
cnt1s++;
cnt50ms = 0;
}
if (cnt1s == 3600) { // 1h
cnt1h++;
cnt1s = 0;
}
if (cnt1h == 24) { // 1d
f_tckr24h = true;
cnt1h = 0;
}
}
//**************************************************************************************************
//
//The setup function is called once at startup of the sketch
void setup() {
// Add your initialization code here

pinMode(CS, OUTPUT);
digitalWrite(CS, HIGH);
Serial.begin(115200);
//rtc.init(SDA, SCL);
SPI.begin();
helpArr_init();
max7219_init();
rtc_init(SDA, SCL);
clear_Display();
tckr.attach(0.05, timer50ms); // every 50 msec
connect_to_WiFi();
tm* tt;
tt = connectNTP();
if (tt != NULL)
rtc_set(tt);
else
Serial.println("no timepacket received");
}
//**************************************************************************************************
// The loop function is called in an endless loop
void loop() {
//Add your repeated code here
unsigned int sek1 = 0, sek2 = 0, min1 = 0, min2 = 0, std1 = 0, std2 = 0;
unsigned int sek11 = 0, sek12 = 0, sek21 = 0, sek22 = 0;
unsigned int min11 = 0, min12 = 0, min21 = 0, min22 = 0;
unsigned int std11 = 0, std12 = 0, std21 = 0, std22 = 0;
signed int x = 0; //x1,x2;
signed int y = 0, y1 = 0, y2 = 0;
bool updown = false;
unsigned int sc1 = 0, sc2 = 0, sc3 = 0, sc4 = 0, sc5 = 0, sc6 = 0;
bool f_scrollend_y = false;
unsigned int f_scroll_x = false;

z_PosX = maxPosX;
d_PosX = -8;
// x=0; x1=0; x2=0;

refresh_display();
updown = true;
if (updown == false) {
y2 = -9;
y1 = 8;
}
if (updown == true) { //scroll up to down
y2 = 8;
y1 = -8;
}
while (true) {
yield();
if (f_tckr24h == true) { //syncronisize RTC every day
f_tckr24h = false;
tm* tt;
tt = connectNTP();
if (tt != NULL)
rtc_set(tt);
else
Serial.println("no timepacket received");
}
if (f_tckr1s == true) // flag 1sek
{
rtc2mez();
sek1 = MEZ.sek1;
sek2 = MEZ.sek2;
min1 = MEZ.min1;
min2 = MEZ.min2;
std1 = MEZ.std1;
std2 = MEZ.std2;
y = y2; //scroll updown
sc1 = 1;
sek1++;
if (sek1 == 10) {
sc2 = 1;
sek2++;
sek1 = 0;
}
if (sek2 == 6) {
min1++;
sek2 = 0;
sc3 = 1;
}
if (min1 == 10) {
min2++;
min1 = 0;
sc4 = 1;
}
if (min2 == 6) {
std1++;
min2 = 0;
sc5 = 1;
}
if (std1 == 10) {
std2++;
std1 = 0;
sc6 = 1;
}
if ((std2 == 2) && (std1 == 4)) {
std1 = 0;
std2 = 0;
sc6 = 1;
}

sek11 = sek12;
sek12 = sek1;
sek21 = sek22;
sek22 = sek2;
min11 = min12;
min12 = min1;
min21 = min22;
min22 = min2;
std11 = std12;
std12 = std1;
std21 = std22;
std22 = std2;
f_tckr1s = false;
if (MEZ.sek12 == 45)
f_scroll_x = true;
} // end 1s
if (f_tckr50ms == true) {
f_tckr50ms = false;
if (f_scroll_x == true) {
z_PosX++;
d_PosX++;
if (d_PosX == 101)
z_PosX = 0;
if (z_PosX == maxPosX) {
f_scroll_x = false;
d_PosX = -8;
}
}
if (sc1 == 1) {
if (updown == 1)
y--;
else
y++;
char2Arr(48 + sek12, z_PosX - 42, y);
char2Arr(48 + sek11, z_PosX - 42, y + y1);
if (y == 0) {
sc1 = 0;
f_scrollend_y = true;
}
}
else
char2Arr(48 + sek1, z_PosX - 42, 0);

if (sc2 == 1) {
char2Arr(48 + sek22, z_PosX - 36, y);
char2Arr(48 + sek21, z_PosX - 36, y + y1);
if (y == 0)
sc2 = 0;
}
else
char2Arr(48 + sek2, z_PosX - 36, 0);

char2Arr(':', z_PosX - 32, 0);

if (sc3 == 1) {
char2Arr(48 + min12, z_PosX - 25, y);
char2Arr(48 + min11, z_PosX - 25, y + y1);
if (y == 0)
sc3 = 0;
}
else
char2Arr(48 + min1, z_PosX - 25, 0);

if (sc4 == 1) {
char2Arr(48 + min22, z_PosX - 19, y);
char2Arr(48 + min21, z_PosX - 19, y + y1);
if (y == 0)
sc4 = 0;
}
else
char2Arr(48 + min2, z_PosX - 19, 0);

char2Arr(':', z_PosX - 15 + x, 0);

if (sc5 == 1) {
char2Arr(48 + std12, z_PosX - 8, y);
char2Arr(48 + std11, z_PosX - 8, y + y1);
if (y == 0)
sc5 = 0;
}
else
char2Arr(48 + std1, z_PosX - 8, 0);

if (sc6 == 1) {
char2Arr(48 + std22, z_PosX - 2, y);
char2Arr(48 + std21, z_PosX - 2, y + y1);
if (y == 0)
sc6 = 0;
}
else
char2Arr(48 + std2, z_PosX - 2, 0);

char2Arr(WT_arr[MEZ.WT][0], d_PosX - 5, 0); //day of the week
char2Arr(WT_arr[MEZ.WT][1], d_PosX - 11, 0);
char2Arr(WT_arr[MEZ.WT][2], d_PosX - 17, 0);
char2Arr(WT_arr[MEZ.WT][3], d_PosX - 23, 0);
char2Arr(48 + MEZ.tag2, d_PosX - 27, 0); //day
char2Arr(48 + MEZ.tag1, d_PosX - 33, 0);
char2Arr(M_arr[MEZ.mon12 - 1][0], d_PosX - 39, 0); //month
char2Arr(M_arr[MEZ.mon12 - 1][1], d_PosX - 43, 0);
char2Arr(M_arr[MEZ.mon12 - 1][2], d_PosX - 49, 0);
char2Arr(M_arr[MEZ.mon12 - 1][3], d_PosX - 55, 0);
char2Arr(M_arr[MEZ.mon12 - 1][4], d_PosX - 61, 0);
char2Arr('2', d_PosX - 68, 0); //year
char2Arr('0', d_PosX - 74, 0);
char2Arr(48 + MEZ.jahr2, d_PosX - 80, 0);
char2Arr(48 + MEZ.jahr1, d_PosX - 86, 0);

refresh_display(); //alle 50ms
if (f_scrollend_y == true) {
f_scrollend_y = false;
}
} //end 50ms
if (y == 0) {
// do something else
}
} //end while(true)
//this section can not be reached
}

网友A:
这个项目本就是hack labs的开源项目,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整出来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54y1R77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项目本就是hack labs的开源项目,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整出来的

这个我是通过GitHub看到的项目,然后才知道B站有这个。所以我贴出了我参考的两个源码地址。
硬件我都是自己画的,可以查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是通过GitHub看到的项目,然后才知道B站有这个。所以我贴出了我参考的两个源码地址。
硬件我都是自 ...

那个也是他的,他一年前就部分开源了。怎么github看的就不需要表明转载了??
我还专门去下载了他一年前的资料,怎么将kicad的内容在立创里头抄一遍,就成了你的了??

还拿来卖M币,原作者给的最初版本下载链接!http://gofile.me/6BBGD/9EverOBiZ
升级版链接!http://gofile.me/6BBGD/Nx8pS7jNj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也是他的,他一年前就部分开源了。怎么github看的就不需要表明转载了??
我还专门去下载了他一年前的 ...

我这个不是转载好不好,难道开源的别人就不能做了?
我原理图自己画的,PCB自己做的,布线自己布的,怎么就成转载了?

而且你说的hack labs 我不确定是不是B站的 【HACK实验室】这个,这个我参考的是 【HACK实验室】和GitHub上面的源码有错吗?

而且我说明了源码来源,也贴了连接地址,这个看不到吗?

然后,我想对你说的是,如果你看了我的PCB就知道我不可能抄的别人的,因为我的走线全部是自动布线,哈哈!!

源码你如果说抄的就是抄的吧,这个确实自己写不出来,能力有限!只能修改部分,然后适配到自己的共阳极LED点阵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也是他的,他一年前就部分开源了。怎么github看的就不需要表明转载了??
我还专门去下载了他一年前的 ...

而且,我从来没说这个项目是我的。我也是照着别人优秀的东西在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是转载好不好,难道开源的别人就不能做了?
我原理图自己画的,PCB自己做的,布线自己布的,怎么 ...

你做了啥?顶多是pcb你重做了,还是自动布线的,项目不是你的,代码不是你的,电路图也不是你的,你这些说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我从来没说这个项目是我的。我也是照着别人优秀的东西在做!

你是没说项目是你的,论坛里头自己做项目的,谁说了是自己的???不都是转载或者仿制别人的开源项目才会申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也是他的,他一年前就部分开源了。怎么github看的就不需要表明转载了??
我还专门去下载了他一年前的 ...

删帖了,大佬,满意了嘛?

给大佬端茶!大佬,请原谅!

不知道怎么得罪大佬了,别人完全照搬的可以评精华。而我修改别人的开源代码遭到大佬如此对待。
给大佬道歉,大佬请原谅我!

惹不起,惹不起!

网友B:
要这么说,本论坛9成都是抄了,总有杠精不是说抄,就是你做这东西没卵用巴拉巴拉没看到主楼,二楼楼主来求助改动,明显就是说不是自己做的,三楼还能理解成这样,小学没毕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这么说,本论坛9成都是抄了,总有杠精不是说抄,就是你做这东西没卵用巴拉巴拉没看到主楼,二楼楼主来求助改 ...

大佬太多了,我也是菜鸟。
恨自己没用,做不出这么优秀的项目。还得努力学习深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太多了,我也是菜鸟。
恨自己没用,做不出这么优秀的项目。还得努力学习深造! ...

其实当时好像是有位坛友先提出要改成数字显示在4块模块上,我就开始了。
然后有人提过B站有例子,也去看了。还下载了PCB,但是不合适。

于是从原理开始,取模,电路,pcb
我做的这个功能更强,还多了ws2812显示,当时很多人找我要源码;
因为考虑参考了b站up主的理念,就没有给。
静下心来,还是可以搞出来的。我这个是用micropython写的,耗时几个月。
楼主不要气馁,只要不涉及商业用途,无所谓抄袭。
自己努力,就会体会成功的喜悦。

最终我做的成品,已经连续工作至今,很稳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32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当时好像是有位坛友先提出要改成数字显示在4块模块上,我就开始了。
然后有人提过B站有例子,也去看 ...

哇,这个就比较赞了!一看就是技术贴,想喷的人估计会先考虑自己的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这个就比较赞了!一看就是技术贴,想喷的人估计会先考虑自己的能力 ...

看你以往的帖子,你会Python,用micropython驱动esp32 很容易;

理解了原理,慢慢来,只要花点时间,你也行的。

都是业余爱好,开心就好。有的事情不用纠结。
我13年玩arduino的时候,自己分享了  《自制最少零件的arduino 》  当时很多人都只认51
回复也很……

当然现在论坛里面玩arduino的人多了,再也没人这么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当时好像是有位坛友先提出要改成数字显示在4块模块上,我就开始了。
然后有人提过B站有例子,也去看 ...

说一句项目的原作者不难吧,你也是没看到他的原文,不说的话还真以为全是他弄出来的。人家作者也没说不让仿制,人一年前就给部分开源了,意思就是放开了敞开了让你仿制,让你改造。这一点看看论坛内那些做助听器的,不管你是仿制还是改造,没人说半个不字吧?为什么?说清楚了东西,从哪来的,自己又做了什么。我要不是去联系了hack实验室,我还以为这是hack实验室的账号呢,人up主意思清楚,反感不声明原作者,打一句“本项目原作者xxx,后经本人改造”,是键盘烫手吗

网友:
想得开的人长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这么说,本论坛9成都是抄了,总有杠精不是说抄,就是你做这东西没卵用巴拉巴拉没看到主楼,二楼楼主来求助改 ...

您幼儿园几年级啊?主贴删了你就跟这评论的?让你看了主贴你也得觉得这就是他开头的项目,全是他弄的

网友:
b站up主看到过主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幼儿园几年级啊?主贴删了你就跟这评论的?让你看了主贴你也得觉得这就是他开头的项目,全是他弄的 ...

我只看到2楼,说要人帮忙改程序,你觉得完全自己做的不知道怎么修改?没提原作者或者说仿制可能有点不太好,可能......用不着上纲上线,也不是拿来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