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烂光猫,扔它之前先拆一下~~~HG813E

楼主(2020-10-16):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拆完就准备扔的....
直接上图,发挥它最后一点点余热....

网友A:
晶振可以留着,,电源芯片也可以留着,,其他就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可以留着,,电源芯片也可以留着,,其他就丢了吧

这个都有锈了,拆下件也不一定是好的,回头当好的再用上,也是怕啊

网友:
料板是他最好的归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都有锈了,拆下件也不一定是好的,回头当好的再用上,也是怕啊

至少磁环电感应该是好的,铁芯应该比降压板黑颜色的好。

网友:
出邮费收了